电脑自动关机,EVEREST测3.3v、12v电压低,求分析

楼主(2010-08-03):
电脑运行一段时间后,频繁自动关机。
测到的12V和3.3V电压很低,能不能看出来电脑经常自动关机的原因。换个电源会不会有用?

网友:
要12V的,只给4.86V? 要5V的给5.73V? 3.3V的只有1.87V?
我没看错吧。如果值是对的话,电脑应该是无法开出来的。

网友:
应该电源问题

楼主:
会不会是软件测出来不对的啊,当我把这个电脑放在有空调的实验室里的时候,就不会出现突然关机的情况,在热的寝室就拼命关机

网友:
软件测试不准的
那个万用表测一下吧
另外看看输出的电容有没有怀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软件测出来不对的啊,当我把这个电脑放在有空调的实验室里的时候,就不会出现突然关机的情况,在热的寝室就拼命关机

=那不就是散热不良吗、

楼主(2010-09-28):
后来我换了个主板,才没有这个情况出现,然后发现这个软件测出来的数字是不准的

网友:
看看电源里输出滤波电容有没有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发现爆的哦,以后有空的时候看看自己能不能把它(这个主板)修好

网友:
我负责任的说,99.9%是EVEREST测的不准。如果12V只有5V不到的话,你电脑根本就启动不了。
有一次我也是这种情况,用万用表测量完全正常。

楼主:
我那个主板有问题呀,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为什么会造成关机

网友:
硬盘用到12V的,要是它只有4.87V,操作系统无法启动,所以肯定是软件显示不对。

网友:
CPU也要用12V,降到1.x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