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QUARTUSII中下载问题

楼主(2010-08-03):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VHDL编写了一个程序,CPLD芯片是EPM7064S,在QUARTUSII中仿真下载,在未配置引脚前对程序编译全部通过,波形仿真也都正确,可是配置好引脚后,再次编译就有很多错误了,下载到芯片里也是不对的,折腾了很久没有结果,请教各位高人帮帮小女子,不胜感激。

楼主: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Info: Version 9.0 Build 132 02/25/2009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Tue Aug 03 10:45:14 2010
Info: Command: quartus_map --read_settings_files=on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zjst_div6 -c zjst_div6
Info: Found 1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jsxs5/jsxs5.bdf
        Info: Found entity 1: jsxs5
Info: Found 2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div6/div6.vhd
        Info: Found design unit 1: div6-one
        Info: Found entity 1: div6
Info: Found 2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counterc2/counterc2.vhd
        Info: Found design unit 1: counterc2-one
        Info: Found entity 1: counterc2
Info: Found 2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counterc1/counterc1.vhd
        Info: Found design unit 1: counterc1-one
        Info: Found entity 1: counterc1
Info: Found 2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ccdshixu-11/ccdshixu.vhd
        Info: Found design unit 1: ccdshixu-two
        Info: Found entity 1: ccdshixu
Info: Found 2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adshixu1/adshixu1.vhd
        Info: Found design unit 1: adshixu1-three
        Info: Found entity 1: adshixu1
Info: Found 1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zjst_div6.bdf
        Info: Found entity 1: zjst_div6
Info: Elaborating entity "zjst_div6" for the top level hierarchy
Info: Elaborating entity "counterc1" for hierarchy "counterc1:inst2"
Info: Elaborating entity "jsxs5" for hierarchy "jsxs5:inst"
Info: Elaborating entity "ccdshixu" for hierarchy "jsxs5:inst|ccdshixu:inst"
Warning (10631): VHDL Process Statement warning at ccdshixu.vhd(43): inferring latch(es) for signal or variable "r",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process
Info (10041): Inferred latch for "r" at ccdshixu.vhd(43)
Info: Elaborating entity "div6" for hierarchy "jsxs5:inst|div6:inst9"
Info: Elaborating entity "adshixu1" for hierarchy "jsxs5:inst|adshixu1:inst8"
Warning (10540): VHDL Signal Declaration warning at adshixu1.vhd(13): used explicit default value for signal "period2" because signal was never assigned a value
Info: Elaborating entity "counterc2" for hierarchy "counterc2:inst1"
Warning: LATCH primitive "jsxs5:inst|ccdshixu:inst|r" is permanently enabled
Info: Inferred 2 megafunctions from design logic
        Info: Inferred lpm_counter megafunction (LPM_WIDTH=16) from the following logic: "jsxs5:inst|ccdshixu:inst|p1[0]~32"
        Info: Inferred lpm_counter megafunction (LPM_WIDTH=4) from the following logic: "jsxs5:inst|ccdshixu:inst|p2[0]~8"
Info: Inferred 2 megafunctions from design logic
        Info: Inferred adder/subtractor megafunction ("lpm_add_sub") from the following logic: "counterc2:inst1|Add0"
        Info: Inferred adder/subtractor megafunction ("lpm_add_sub") from the following logic: "counterc1:inst2|Add0"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
Info: Instantiated megafunction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nfo: Parameter "LPM_WIDTH" = "16"
        Info: Parameter "LPM_DIRECTION" = "UP"
        Info: Parameter "LPM_TYPE" = "LPM_COUNTER"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2_rtl_1"
Info: Instantiated megafunction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2_rtl_1"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nfo: Parameter "LPM_WIDTH" = "4"
        Info: Parameter "LPM_DIRECTION" = "UP"
        Info: Parameter "LPM_TYPE" = "LPM_COUNTER"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
Info: Instantiated megafunc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nfo: Parameter "LPM_WIDTH" = "13"
        Info: Parameter "LPM_DIRECTION" = "ADD"
        Info: Parameter "LPM_REPRESENTATION" = "UNSIGNED"
        Info: Parameter "ONE_INPUT_IS_CONSTANT" = "YES"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1]",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1]|a_csnbuffer:oflow_node",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1]|a_csnbuffer:result_node",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0]",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look_add:look_ahead_unit",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altshift:result_ext_latency_ffs",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altshift:carry_ext_latency_ffs",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1:inst2|lpm_add_sub:Add0"
Info: Instantiated megafunction "counterc1:inst2|lpm_add_sub:Add0"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nfo: Parameter "LPM_WIDTH" = "6"
        Info: Parameter "LPM_DIRECTION" = "ADD"
        Info: Parameter "LPM_REPRESENTATION" = "UNSIGNED"
        Info: Parameter "ONE_INPUT_IS_CONSTANT" = "YES"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1:inst2|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1:inst2|lpm_add_sub:Add0"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1:inst2|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a_csnbuffer:oflow_node",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1:inst2|lpm_add_sub:Add0"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1:inst2|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a_csnbuffer:result_node",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1:inst2|lpm_add_sub:Add0"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1:inst2|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addcore:adder[0]",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1:inst2|lpm_add_sub:Add0"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1:inst2|lpm_add_sub:Add0|altshift:result_ext_latency_ffs",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counterc1:inst2|lpm_add_sub:Add0"
Info: Ignored 20 buffer(s)
        Info: Ignored 20 SOFT buffer(s)
Info: Promoted pin-driven signal(s) to global signal
        Info: Promoted clock signal driven by pin "i_clk" to global clock signal
Info: Promoted pin-driven signal(s) to global signal
        Info: Promoted clock signal driven by pin "i_clk" to global clock signal
Info: Implemented 96 device resources after synthesis - the final resource count might be different
        Info: Implemented 9 input pins
        Info: Implemented 20 output pins
        Info: Implemented 62 macrocells
        Info: Implemented 5 shareable expanders
Info: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3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192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Tue Aug 03 10:45:32 2010
        Info: Elapsed time: 00:00:18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12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Fitter
        Info: Version 9.0 Build 132 02/25/2009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Tue Aug 03 10:45:41 2010
Info: Command: quartus_fit --read_settings_files=off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zjst_div6 -c zjst_div6
Info: Only one processor detected - disabling parallel compilation
Info: Selected device EPM7064STC44-10 for design "zjst_div6"
Warning: Ignored locations or region assignments to the following nodes
        Warning: Node "TCK" is assigned to location or region, but does not exist in design
        Warning: Node "TDI" is assigned to location or region, but does not exist in design
        Warning: Node "TDO" is assigned to location or region, but does not exist in design
        Warning: Node "TMS" is assigned to location or region, but does not exist in design
Error: Can't pack LABs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div6:inst9|count1[0]"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div6:inst9|count1[1]"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div6:inst9|count1[2]"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div6:inst9|o_div12_clk"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r~81"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0]"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adshixu1:inst8|count2[0]"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1]"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adshixu1:inst8|count2[1]"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adshixu1:inst8|o_ad_clk"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2]"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3]"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4]"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5]"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6]"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7]"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8]"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9]"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10]"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11]"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12]"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counterc2:inst1|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1]|unreg_res_node[4]~21"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14]"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15]"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13]"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2_rtl_1|dffs[0]"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counterc1:inst2|q[0]"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counterc1:inst2|q[1]"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2_rtl_1|dffs[1]"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counterc1:inst2|q[2]"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2_rtl_1|dffs[2]"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counterc1:inst2|q[3]"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2_rtl_1|dffs[3]"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counterc1:inst2|q[4]"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counterc1:inst2|q[5]"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r~82"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inst4~20bal"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inst5~50bal"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2_rtl_1|dffs[2]~57"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15]~174"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2_rtl_1|dffs[2]~58"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jsxs5:inst|ccdshixu:inst|lpm_counter:p1_rtl_0|dffs[14]~177"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find fit
Error: Quartus II Fitter was unsuccessful. 44 errors, 5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163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Tue Aug 03 10:45:44 2010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3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46 errors, 8 warnings

网友:
之前是全部编译么,还是部分编译

网友:
Warning: Node "TCK" is assigned to location or region, but does not exist in design
Warning: Node "TDI" is assigned to location or region, but does not exist in design
Warning: Node "TDO" is assigned to location or region, but does not exist in design
Warning: Node "TMS" is assigned to location or region, but does not exist in design

啥意思?

楼主:
这几个口是JTAG口
折腾这么久终于找到原因啦
呵呵

网友:
JTAG口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