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1052磁阻传感器采集到的角度不正确

楼主(2010-08-03):
我是按如下图接的电路,差分信号放大了200倍,VREF接的是2.5伏,现在采上来的数据发现角度只在0到90度之间,而且在同一角度时值也不稳定,有哪位用过这个东西的能指教一下吗?谢谢了先。

楼主:
运放用的是OP07,单电源供电。

网友:
op07要双电源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双电源呢?是OP07只能用双电源不能用单电源吗?上面那个图的输出电压等于200(VO+-VO-)+2.5,这个电压已经进入正电压范围(0--5V)了啊。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408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HEDN6699&bbs_id=9999
看了上面的贴子明白了。回去后试一下。看来模电基础太差了。

楼主:
现在换成LM358还是不行,采到的数据只在0到80多度之间变化

楼主:
有用过这个东西的吗?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这方面的资料也太少了。

网友:
HMC1052在厂商网站有很多application note。从电路设计到后期的校正都有介绍,不知道LZ又没看过?
我之前也用这个做罗盘,基本看他application note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楼主:
那些都看过。但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教,AN214中
The zero magnetic field ADC count would ideally be 512 for both AN0 and AN1 inputs, but in reality the counts will have some offset from one or more error sources. These sources must be subtracted from the nominal 512-count reference level. If we call the AN0 counts “X” and the AN1 counts “Y”, then circuit offset correction values Xco and Yco are measured in the factory and stored in the microcontroller’s memory. Equations like:
Xco = X – 512, Yco = Y – 512
The next data massaging is to include ferrous content correction factors from the last user calibration routine. Nearby ferrous materials may create distortions in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at the sensor bridges, and will require both offset values and scale factor values for both X and Y counts. These values can be denoted as Xoff, Yoff, Xsf, and Ysf. Before the scale factors can be applied, the Vref count level (e.g. 512) also must be removed to arrive at numbers that are bi-directional from the normalized “0” point. Thus the equations for true heading X and Y values are:
Xh = [(X – 512 - Xco) * (Xsf)] – Xoff
Yh = [(Y – 512 – Yco) * (Ysf)] –Yoff
Once these true heading count values are determined, the compass heading (azimuth) is computed by applying the formula:
Heading = arctan (Yh/Xh)
这里的Xh = [(X – 512 - Xco) * (Xsf)] – Xoff
Yh = [(Y – 512 – Yco) * (Ysf)] –Yoff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Y – 512 – Yco)前面说Yco = Y – 512,那Yh不是就等于1024*Xsv-Xoff了吗?
cheaven能加我QQ六-八-九-八-一-六-一帮我解答一些这个传感器的疑问吗?

楼主:
另外请问cheaven为采到的差分输出放大200倍后又加2.5V偏置后的电压在2.5-3伏之间,为什么XY两个轴都没有出现负值呢?

楼主:
现在把传感器板子转一周采到的角度在0.03--1.3--0.03弧度之间变化。1.3弧度还不到90度呢?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文档中Bridge Offset典型值为+-0.5MV,我的供电电压是5伏,所以Bridge Offset=(+-0.5)*5=+-2.5MV,放大200倍后应为+-0.5伏,加上2.5伏偏移后应在2-3伏之间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