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 FPGA 不支持双口RAM吗?

楼主(2010-08-03):
Error: M4K memory block WYSIWYG primitive "lpm_ram_dp0:inst6|altsyncram:altsyncram_component|altsyncram_4p22:auto_generated|ram_block1a3" utilizes the dual-port dual-clock mode. However, this mode is not supported in Cyclone II device family in this version of Quartus II software. Please refer to the Cyclone II FPGA Family Errata Sheet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feature.
错误:内存块的M4K所见即所得原始的“lpm_ram_dp0:auto_generated | ram_block1a3”采用了双口双时钟模式。然而,这种模式是不支持的Cyclone II器件系列在这个版本的Quartus II软件。请参阅更多有关此功能的信息与Cyclone II FPGA系列的勘误表

网友:
可以用的,一直没问题啊

这种情况可能是原来工程是用quartus版本A创建,后来用版本B去编译的?原来好像遇到过这种问题,Quartus II7.2上创建的工程,后来软件升级后就出来了LZ这种错误

网友:
CycloneII系列的是不支持双端口双时钟的且每个端口都有读写的RAM

网友:
看看这个
Cyclone II FPGA Family.pdfourdev_572848.pdf(文件大小:265K) (原文件名:Cyclone II FPGA Family.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看这个
cyclone ii fpga family.pdf (原文件名:cyclone ii fpga family.pdf)

谢谢楼上的 搞定啦

网友:
搞定就好!!!

网友(2012-10-03):
使用 2-port RAM 太重要了!!!!
我用 10.1 也不能用雙邊 clk?
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247547.HTM
经常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M4K memory block WYSIWYG primitive "cc:inst|altsyncram:altsyncram_component|altsyncram_usc1:auto_generated|altsyncram_ate2:altsyncram1|ram_block3a7" utilizes the dual-port dual-clock mode. However, this mode is not supported in Cyclone II device family in this version of Quartus II software. Please refer to the Cyclone II FPGA Family Errata Sheet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feature.

修改方法:

在用到cycloeII的器件,用到RAM,ROM时,要设置一下,在菜单ASSIGNMENTS->SETTING->ANALYSIS&SYNHESIS SETTINGS_DEFAULT PATAMETERS,在NAME 栏键入 CYCLONEII_SAFE_WRITE;
 在DEFAULT SETTING栏键入 VERIFIED_SAFE 分别按ADD和OK

网友:
不支持纯粹的异步双口RAM 支持同步的 .

网友:
所以後續推出的 Quartus II 版本,如果使用Cyclone II雙口異步RAM都提供警告訊息.
http://www.altera.com/support/kdb/solutions/rd10272005_77.html
官方說的: ALTERA es_cycii.pdf
...M4K塊採用雙時鐘在FIFO模式雙端口和真正的雙端口模式可能會出現一個寫入失敗...

另一個解決方式是使用 LE 模擬雙口異步RAM,但是缺點 LE 容量高到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