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CRC8函数,怎么改成delphi的?

楼主(2010-08-03):
C语言的CRC8函数,怎么改成delphi的?

uint8 crc8_ibutton_update(uint8 crc,uint8 data)
{
        uint8 i;

        crc = crc ^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0x01)
                        {
                        crc = (crc >> 1) ^ 0x8C;
                        }
                else
                        {
                        crc >>= 1;
                        }
        }

        return crc;
}

uint8 crc8_ibutton_check(const uint8 *data,uint16 size)
        {
        uint8 crc = 0;

        for (uint16 i = 0; i < size; i++)
        {
                crc = crc8_ibutton_update(crc, data);
        }

        return crc;
}

楼主:
Function crc8_ibutton_update(crc : Byte; data : Byte) : Byte;
Var
  i: Byte;
begin
  crc := crc xor data;

  for i := 0 to 8 - 1 do
  begin

     if  ((crc and $1 )<>0)    then
        crc := (crc shr 1) xor $8C
     else
        crc := crc shr 1;
  end;
  result := crc;
end;

//注意数组的下标,从0开始
Function crc8_ibutton_check(data : array of Byte; size : Word) : Byte;
var
  crc:Byte;
  i  :Word;
begin
  crc :=0;

  for i := 0 to size - 1 do
  crc := crc8_ibutton_update(crc,data);

  result:= crc;
end;

网友:
Function Crc_8n(p : array of BYTE; len : BYTE) : Byte;
Var
  j, cbit, aout, crc, crc_a, crc_b : Byte;
  i : integer;
begin
  crc := 0;
  i := 0;

  // 取移位的位
  repeat
   crc_a := p;
    inc(i);
   j := 8;
   cbit := 1;
    repeat
      crc_b := crc_a;
     crc_b := crc_b xor crc; // ?????
     aout := crc_b and cbit;
     if aout<>0 then begin
        crc := crc xor $18; // ?????
        crc := crc shr 1;
        crc := crc or $80;
     end else begin
       crc := crc shr 1;
     end;
     crc_a := crc_a shr 1;
      dec(j);
    until j = 0;
    dec(len);
  until len = 0;

  result := crc;
end;

网友:
我曾发了一个贴子,无人问津,里面有DELPHI计算各种校验的代码,

网友(2011-08-02):
delphi 我正好也要这样该,一不小心就搜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