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f0883看门狗不管用,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03):
现在写的一个程序,用了883的can总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can口发送数据的时候发送了一段时间以后,整个芯片就停止工作了,很奇怪,而且在程序总已经启用了WDG,不知道为什么看门狗不起作用了。。。。。相当郁闷,搞了两天了,不知道哪位能帮下忙。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的看门狗是通过option byte设置的,不知道你注意过吗?
如果没有的话,建议你不要自己再摸索了,直接问一下NEC的FAE,他们两分钟就能告诉你怎么办。

楼主:
哪位帮忙看看,这个看门狗设置的对不对

        OPT_SET CSEG AT 80H
OPTION:                DB        5EH
                DB        00H
                DB        00H
                DB        00H

        ONC_SET CSEG AT 84H
ONCHIP:        DB        03H

喂狗是在往WDTE写0xAC;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