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中使用软核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多不多?

楼主(2010-08-03):
玩了一段时间的 NIOS, 不精, 但发现只要加 IP 就好了, 虽然我知道做 IP 是痛苦的. 之后在软核上的开发就 和 用单片机差不多了. 感觉没啥新意. 正徘徊于玩 NIOS 好, 还是抛开它, 直接玩驱动好? 高人给点建议.

还想了解下用软核的商业价值,可能通讯行业用 FPGA 较多, 但是否会用上软核?

另外请问使用 FPGA 做过产品的大仙, 是否会在自己的作品上也用上软核呢? 一般什么情况下才用呢, 是为了方便还是别的?

网友:
将FPGA用于仿真器主控,自己写软核,用的xilinx的片子,本来想上MICROBLAZE的,但是没玩过,而且感觉学习资料也没有nios多,就放弃了,什么时候有空学学。

网友:
东西合并才是永远的王道!

网友:
我都是裸奔的就是直接用VERILOG来写程序的没有用过NIOS之类的IP核。还是从基础学习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胜于无,用于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如果系统内有了个很大的FPGA,什么EP2C5 EP2c8这种就算了,需要个MCU时可以用下,长远来看我觉得嵌入硬核的FPGA更有搞头,比如Cortex m3 + 几十个DSP块

楼主:
潜水于多个论坛, 发现大多成熟的产品都采用 MCU + FPGA 的方式, 不知我有没理解错. 如果一个项目完全由 FPGA 通过"裸奔"的方式去做, 我感觉在做接口方面以及高层应用时会有很吃力.

除了自己板子的配套代码,同时也在网上下了不少 Verilog 的代码看, 我只谈谈那种"裸奔"的示例, 发现都不怎么有条理, 或者说是看上去很难得出一个编写代码的架构, 移植性不好.

拿一个 I2C 上例子来说, 许多 I2C 的例子, 就是写一个字节再读一个字节, 这个过程的状态机很简单,是固定死的, 不具编写 I2C接口 代表性,只具 I2C 时序的代表性, 看上去不像是个通用的"函数",如果这时我想通过 I2C 来任意读写(像在单片机上使用那么方便),那么这种示例就没什么参考价值了. 在众多示例中想得出一个编写这样一种通用"函数"的方法很有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fpga用于仿真器主控,自己写软核,用的xilinx的片子,本来想上microblaze的,但是没玩过,而且感觉学习资料也没有nios多,就放弃了,什么时候有空学学。

悄悄的问下, 你啥行业? 怎么要自己写软核? 那不是比用现成的软核更费劲? 自己写的软核 比 硬核更具哪方面优势?

网友:
FPGA上软核太浪费资源了,成本压力很高,但是可以增加破解难度。小批量项目经常用的说。

网友:
小弟也正想了解下软核方面的问题,请各位有这方面项目经验的大牛不吝赐教啊!niosII到底有多少价值呀?

网友:
个人感觉软核暂时不太实用,了解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将fpga用于仿真器主控,自己写软核,用的xilinx的片子,本来想上microblaze的,但是没玩过,而且感觉学习资料也没有nios多,就放弃了,什么时候有空学学。
悄悄的问下, 你啥行业? 怎么要自己写软核? 那不是比用现成的软核更费劲? 自己写的软核 比 硬核更具哪方面优势?

IC设计公司中负责IC开发工具(仿真器、编程器)研发的,自己写软核,因为有现成类似的Verilog代码可以参考啊,所以并不很费劲,而且指令集也比较熟悉,所以基于它开发固件基本上是一次性成功的,没有走什么弯路。

网友:
都说FPGA功能强大,但遇到时序控制的时候还不如单片机来得爽快。
如:控制一个LED
1.亮1S
2.灭1S
3.以100Hz的频率闪烁。
4.重复1~3。

网友:
额,以上功能用FPGA不难吧,一个计数器就搞定了。顶多几十个LE。用MCU的话,要么空转等待,要么用定时器,相比较之下,很明显FPGA/CPLD更轻松啊

网友:
我觉得五块钱到买一片单片机,花五十买一块很简单的FPGA,大家都是很简单的控制,用不着用FPGA吧,而且FPGA的描述很不容易,我现在从c转Verilog,弄得头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说fpga功能强大,但遇到时序控制的时候还不如单片机来得爽快。
如:控制一个led
1.亮1s
2.灭1s
3.以100hz的频率闪烁。
4.重复1~3。

你可以看看这帖子, 我看完他的博客之后感觉不错, 值得推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78383&bbs_page_no=1&bbs_id=1029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说fpga功能强大,但遇到时序控制的时候还不如单片机来得爽快。
如:控制一个led
1.亮1s
2.灭1s
3.以100hz的频率闪烁。
4.重复1~3。

如果你只想做这么简单的事情,那的确用不上FPGA。。。

网友(2011-07-29):
回复 网友C:
都说fpga功能强大,但遇到时序控制的时候还不如单片机来得爽快。
如:控制一个led
1.亮1s
2.灭1s
3.以100hz的频率闪烁。
4.重复1~3。

如果只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还是verilog来得快
单片机延迟的时候啥都做不了
中断也懒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