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芯片TB6560

楼主(2010-08-03):
关于TB6560电机驱动芯片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急等!
总是失步,但失的还有规律,我让它转360度,它只转270度左右,,下面是我的图,和初始化程序

图片分开传的。
下面是初始化程序
MOTOR_DIR_PORT=1;          //CW/CCW
                MOTOR_CK1_PORT=0;         //CLK
                MOTOR_DCY1_PORT=0;      //不衰减
                MOTOR_DCY2_PORT=0;      //
                MOTOR_TQ1_PORT=0;         //50%力矩
                MOTOR_TQ2_PORT=1;         //
                MOTOR_MODE2_PORT=1;    //1/8细分
                MOTOR_MODE1_PORT=1;    //

               MOTOR_ENABLE_PORT=0;   //ENABLE=0
                MOTOR_RESET_PORT=1;    //RESET
                delay_us(2);
                MOTOR_ENABLE_PORT=1;   //ENABLE=1

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有用过的请帮小弟一把。

小弟油箱,zsyf0918@126.com   能赐图纸和 程序就十分感谢

网友:
程式上写个渐加速频率脉冲吧.
另记得6560似是只有1/2,1/4,1/16,没有1/8?
先试MCU输出200x8=1600, 1600p看是否完成刚好360度

网友:
用8细分的怎么选择慢衰减电平    丢步一般先看看光耦部分,直通试试

TH6560A这个月好像开始缺货了,做产品用的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