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ga16+L298N驱动直流电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8-03):
我在制作一个遥控小车。负责无线通信的是24L01,MEGA16为主控芯片,PWM信号经过与非门驱动L298控制直流电机。24L01的程序应经调试成功。
现在的问题是接通启动电机,会对MEGA16的IO口产生影响,貌似有某种规律的杂波,并且对24L01的数据读写造成影响,不能正常工作。可是,事实是电机,L298与单片机之间即使只是共地,还是会有这样。电机不工作的时候,都是很正常的。搞不懂。请问哪位大哥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指教一下。应该如何改正?

网友:
一般要接光耦的.L298前用光耦.LZ不会没有用光耦吧?

网友:
我以前做过无线小车,将电机与小车分别单独供电,同时PWM信号经过光耦,到L298N.通讯和工作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atmega16和电机提、太近了 电磁干扰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下,把小车装进铁盒子里,还是会有这样。。

楼主:
回复 楼主:

多谢这位大哥,可是,MEGA16是经过与非门接的298,两边只有共地的关系,而且观察IO口杂波并不严重,会有这么大影响吗?对数据的读写造成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这位大哥,可是,MEGA16是经过与非门接的298,两边只有共地的关系,而且观察IO口杂波并不严重,会有这么大影响吗?对数据的读写造成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这位大哥,可是,mega16是经过与非门接的298,两边只有共地的关系,而且观察io口杂波并不严重,会有这么大影响吗?对数据的读写造成错误?

如果有条件,用个光耦试下吧

网友:
我以前做过无线小车,用的东西和你一样,同时PWM信号经过光耦,到L298N.通讯和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