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态内存的一个问题,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0-08-03):
我是一个CPLD的新手,总共才学了10天,操作静态内存is61lv12816L-10T时有如下问题请教论坛里面的高手,莫笑我。
1、如何用1个时钟操作内存?应该可以的,我绞尽脑汁赶了4天都没有找到解决方法。请高手指教。
2、我用四个时钟操作一次读和一次写是成功,但是时钟为50M运行正常,提升时钟频率到100M就不能正常读和写。理论上按我的操作方式,在100M时钟频率下,is61lv12816L-10T也只有50M的速度而已,可-10T内存应该可以正常工作在100M的频率下。是不是和我手工做的板有关系?高手指点。不胜感谢!
这个是我手工做的内存板: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80358&bbs_id=1029
以下是我操作内存的代码:
        always @ (negedge clk_50M)
                begin
                case (start)
                0:begin
                  CE=0;WE=0;
                  out_data =write_buf;
                  start=1;
                  end                 //开始写12816
                1:begin
                  WE=1;CE=1;                                                                                                    start =2;
                  end                //写完成
                2:begin
                  CE=0;OE=0;
                  start=3;
                  end               //开始读12816
                3:begin
                  read_buf = Ram_data;
                  CE=1;OE=1;                                                                                                    start=0;
                  end                 //读完成
                endcase
                end
超级郁闷啊,折腾我4个昼夜了,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