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012使用I/O口遇到的问题,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0-08-03):
刚刚接触MSP430单片机,用的是MSP430F2012,在使用I/O口时发现接在P1口上的LED可以控制亮灭,接在P2口上的LED没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I/O初始化时只用这一条程序:

P1DIR = 0xff;

然后用P1OUT寄存器控制输出,控制P2口时用同样的方法就不好用。

还有个问题就是MSP430F2012的输出是推挽输出还是开漏输出?

网友:
最主要的是430单片机高电平驱动能力很弱,一般高电平加三极管控制点亮,或者低电平控制点亮

楼主:
P1就可以直接驱动LED,为什么P2口不可以?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P2的JTAG口呀,P2的JTAG口要是用作IO口,不能仿真时使用

网友(2011-03-30):
P2SEL=0x00;
P2DIR=0xxx;
P2OUT=0xxx;

网友:
有机会加QQ 260186221 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