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RF540N驱动小功率直流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8-03):
急急,请大家指导,我做的是用IRF540N驱动小功率直流伺服电机的图,刚开始测试还能驱动起电机,但是会慢慢减速到一定速度,然后恒定,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电机也驱动不了了,测得IR2104的输出也不对,但是找不到原因,新手请教。电路图如下:

网友:
你的H桥上臂如果是用Nmos,那么应当注意开启电压的问题。你图中是12V供电,貌似Vgs不大够。开启充分需要至少6V,最好是1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把那个电阻减小点行吗?现在还有个问题是2104的输出就不对,就更驱动不起来mos管了,就这么几个器件,可就是查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
有个帖子叫无刷电调设计完全手册,肯定对你有帮助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6483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loovve&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把那个电阻减小点行吗?现在还有个问题是2104的输出就不对,就更驱动不起来mos管了,就这么几个器件,可就是查不出问题所在。

不行。
绝缘栅类的器件重要特点或者说优点就是高输入阻抗。你的栅极电阻只是为了保护栅极而已,因为栅极驱动实际上是对一个几千皮法的电容进行驱动。一旦电容电压被充满,你的栅极电阻就没用了。这个时间远远低于你的信号的时间,因此,提高驱动电压是要做的事情之一。你的电路我没有细看,只是看到了这一点而已。

网友:
我再罗嗦点,你的供电电压如果有12V,上桥臂最好使用PMOS,你的驱动很方便,不用额外的隔离电源,而且“地”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那我把电压提高试试吧。

楼主:
谢谢福哥帮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在12v电压供电那加了个开关,使电压稳定后再给mos管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福哥帮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在12v电压供电那加了个开关,使电压稳定后再给mos管供电就可以了。

没看明白怎么解决的,请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先供5v电源,开启2104,等2104工作电压稳定之后再给mos管上电,这样mos管就肯定工作在导通、截止两个状态下,不会进入到放大区域。

网友(2014-11-22):
书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