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VR多文件编译请教??

楼主(2010-08-03):
如题~~以两个C文件为例(main.c和my.c)~~~在当前工程目录下只有main.c文件,而my.c文件在当前工程目录的一个文件中,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设置makefile文件????请各位大虾指点下,,谢谢。
试过全部写在一个文件中,编译就不会有问题,一分开两个老是编译出错。

网友:
在makefile里的C源文件里添加上编译文件的路径即可:
# List C source files here. (C dependencie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SRC = test/my.c
注:test为my.c存放的文件夹名

网友:
修改Makefile后记得要先make clean一下,再编译,否则程序可能运行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但不行阿,,,总是提示:***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ain.elf', needed by `elf'.  Stop.

网友:
不会写makefile,就用avr_studio编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看另一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206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icebomb&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的工程文件,能否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自己顶顶,,没人教下,,真累阿,,,搞了半天还是不行

楼主:
搞定了,如3楼所说,,谢谢。。。。

网友(2014-09-22):
用winavr自带的Mfile.exe来生成Makefile,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List C source files here. (C dependencie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SRC = $(TARGET).c  key/keyscan.c SEGDis/SEGDispal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