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SPI 从模式接受时,数据老是错位,纠结中

楼主(2010-08-04):
两块2440的板子用SPI的方式通信,一块开启spi主模式,只负责发送数据,另一块开启spi从模式,只负责接受数据,spi的ncs脚主机未用,从机下拉至地。实际两块板子通信只用到了mosi与clk,现在从机接受到的数据大部分是左移了一位,郁闷中。

楼主:
不知道哪位朋友做过类似的呢,发送数据没有问题,就是slaver接受的时候,用查询和中断的方式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您好  我最近也在弄SPI  也是接收数据的问题 是自己写的驱动 可以把你的方法给我一份参考吗? 我邮箱wokaixinwoyuanyi@126
com   十分感谢

网友(2010-10-13):
我的是发送三个数据,前两个数据接收正确,第三个数据发现比原数据多了0x80,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3-06-14):
SPI数据错误头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