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ootloader中如何实现对应用软件的写保护

楼主(2010-08-04):
目前使用bootloader功能,烧写引导代码时加密设置如下:用户区允许读写,启动区只允许读,整个芯片必须擦除后才能再次编程。在强烈EMC干扰飞程序时用户区会被改写。
问题:能否在boot中使用软件烧写时改写用户区允许读写,烧写完成后改写用户区只允许读?达到熔丝配置的效果。

网友:
不可以吧,至少我不知道在BOOT区能改用户区的熔丝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顶,高手呢,都玩潜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上的使用bootloader功能如何设置熔丝?

网友:
当然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从用户区运行,要升级时发送特定命令再运行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