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芯片,价格便宜适合DIY

楼主(2010-08-04):
我发现一款DDS芯片, 价格在15元左右
输出频率范围50HZ -- 100KHZ,精度在20HZ左右
打算找点时间DIY以下,然后跟大家共享

感兴趣的可以跟帖

网友:
频率太低,精度太低,价格也不是很低

网友:
精度20HZ,没啥意思

楼主:
大家对什么样的频率精度和 多高的频率感兴趣?
我还知道有一颗精度在1HZ,频率范围在1HZ--4MHZ的,价格在20元左右(1KPCS 报价)
如果没什么用,我就不花时间研究了;

网友:
AD9833,可以输出正弦波,三角波,方波,主时钟为25M时,此时最高输出频率10M,精度0.1HZ,主时钟为1M时,精度0.004HZ,工作电压2.3--5.5V,MSOP10封装,3V下功耗20mW,零售价格30块。

网友:
自己玩玩还可以,实用性不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发现一款dds芯片, 价格在15元左右
输出频率范围50hz -- 100khz,精度在20hz左右
打算找点时间diy以下,然后跟大家共享
感兴趣的可以跟帖

楼主你想表达什么呢

芯片还保密??

网友(2010-12-02):
你想做广告就直接说,你的DDS完全没有什么价值,频率范围、步进、精度、价格都没竞争力。另外很怀疑你的是不是DDS,如果是DDS的话精度不可能这么差。

网友(2011-01-01):
没营养的贴子,楼主说你点啥好呀

网友:
翻新的AD9850,看运气,可能一批100%能用,也可能10%能用,便宜量又多,淘宝多的一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想做广告就直接说,你的dds完全没有什么价值,频率范围、步进、精度、价格都没竞争力。另外很怀疑你的是不是dds,如果是dds的话不可能这么差。

几乎没有精度!。。。

网友:
这个性能太差了点吧?

网友(2011-02-23):
http://www.gotecom.com/product/show/id/734 国产的,400MHz 32位的才30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AD9833就50元,精确度可达到1HZ,最大频率可达到十多兆。

但是做信号源,最难的是功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呢?

网友D:
为什么提到DDS都先要看指标呢

网友(2012-10-15):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提到DDS都先要看指标呢

因为判断DDS不能靠听感,只能谈指标

网友(2013-11-14):
芯片呢芯片呢

网友:
MARK,非得跟帖才能看到吗?

网友(2014-03-04):
搭车问一下,如果想产生周期为2至20S的正弦波,有什么简单易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