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芯片THB6128问题

楼主(2010-08-04):
关于THB6128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高手,我使用的是THB6128芯片驱动一个步进电机,开始使用的是12V开关电源,步进电机正常工作,没问题,但是改成大约为12.7V 蓄电池供电时,步进电机工作不正常,测试驱动芯片输出发现OUT引脚波形的占空比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多,而用开关电源时是50%。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引起的?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蓄电池与开关电源有区别?补充一点,就是蓄电池的功率肯定是足够的,不知道哪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还有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和控制器引脚输出之间可不可以不加隔离芯片(如光耦等),不加的话会不会对控制器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网友:
电池供电最好选择德国TRINAMIC公司的TMC262芯片

网友:
关于THB系列芯片应用问题与我们工程师联系一下吧 010-82350247 许工 www.hhbytech.com

网友(2011-03-07):
如果你不怕在烧板子时把电脑(控制器)也烧了,那你就不要加光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