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PS5430 DC-DC 结果输出好大的尖峰~怎么消除呢?有没有引脚兼容可以替代的芯片呢?

楼主(2010-08-04):
以前用的LM2576 波形很高,很平,后来为了减小体积,使用了TPS5430 ,使出12VIN 输出5V电源,在接AMS1117输出3.3V 和SPX6205 输出1.8V
结果使出后,调试器不能连接上芯片,用示波器一看
开关电源输出的波形 尖峰很夸张!导致3.3V.1.8V 都有尖峰输出~

为了减少体积,电感在TOP面,芯片在电感正下的BOT 面, PCB布线不是很好·
所以求教下,有没什么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尖峰输出的~或向找个可以兼容的芯片,试下

芯片数据手册·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72939.rar(文件大小:785K) (原文件名:tps5430[1].rar)

网友:
很夸张,与那里为参考地测试?如果调整参数不行那就要严格按资料的推荐布局图改板,我有个项目也想换这颗IC

网友:
开关噪声,很夸张啊。直流上都能看的见。

我用DC-DC的时候,看噪声直流看不出来,示波器打到交流耦合,档位在100mV是能看到这种噪声,单感觉还是挺恶心的。

楼主的布局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在VIN与GND间,接个电解试一下,记得要靠近PIN,直接接到PIN上试一下吧。

布线时,要单点地,这样会更好。

其他就说不上来了。

网友:
国半的 LM22676 和这个管脚兼容,只是参考点不同。

尖峰问题不是更换芯片就能解决的。另:探头的底线尽量要就近接。

开关频率高了,布板一定要很小心。国半有一个布板指南你可以看一看。

网友:
曾经测试过一个同类电路,几乎也是这个波形...ti有详细的pcb demo,元器件也有推荐,参考一下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开关脉冲

楼主:
为了省体积,所以布线不怎么好·没想到会这么夸张哈·

网友:
肯定是布板或器件选型问题了!

今天我也要用这个芯片搭个电路试看看!

有结果也来汇报下!

网友:
毕竟这个芯片的频率上去了,布线和元器件特别是电容的esr影响就不容忽视

网友:
你测了纹波大概多少呢?5V输出的地方!

我测了下空载纹波+-20mV左右,还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测了纹波大概多少呢?5v输出的地方!
我测了下空载纹波+-20mv左右,还好吧!
我的波纹都上1V多了·应该是我的PCB,没搞好,电感我用的是22uh 和芯片分别在TOP层和BOT层的同一个地方 或我买的芯片有些问题,应该不会有假货吧~
如图:电感正好的芯片的上面,而且电感下面就是地~

楼主:
买了国半的 LM22676 的,很贵的说,今天下午应该可以收到,焊在板子上,看看效果~

网友:
动作到挺快的,先泼盆冷水,不要抱太大希望哈。
我原来试过这两颗芯片,效果差不多的,有的一比。

网友:
11 (原文件名:11.jpg)

我参考芯片提供的图,搭的电路!

效果还行,输入24V,输出5V,输出电流2A,纹波大小基本不变,效率有90%+,发热量手还能摸得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动作到挺快的,先泼盆冷水,不要抱太大希望哈。
我原来试过这两颗芯片,效果差不多的,有的一比。

刚试验过了LM22676,还是有尖峰的,波形和TPS5430 的一样,但幅值在+_0.4V
相对 TPS5430 的尖峰幅值在1.7V 的要好了很多~觉得还是LM22676 要好点,但价格是TPS5430 2倍多~

看来主要还是我的PCB,没有布置好,悲剧了,以前用LM2576,怎么布线,都没有尖峰,大意了哎~

网友:
分析一下电流通路你就知道该怎么画板了 不要忽略地回路

网友:
MPS的芯片价低好用。布板也是要考虑的。
降压型MPS28258,在5V3A效率91%,最低可以输出0.8V,¥3.0以内。

不过他们的芯片资料不公开,怕被抄袭。

网友:
MPS 没有批量用过,质量咋样,损坏率高不高?

网友:
MPS:Monolithic Power Systems

你觉得他做电源芯片怎么样啊?

网友:
可以判断是PCB布板的问题

电压采样信号线很敏感。电感和二极管连接段的噪声是最大的。

你的电源布局和走线还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
给你份资料 就是楼上说的布局指南

PDF被我画了,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的,当初为了省空间,没想到出了大麻烦~学习了·

网友:
我做过同款芯片,噪声全频测的是55mV,应该片子是毛的问题的!!不过我看了一下楼主的板子,似乎问题很大哦!

楼主:
重画了板子,完全按照PDF来的,结果还是毛刺比较大·。我怀疑是不是二极管出了问题,我用的是IN5822`你们用的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片子我去年也批量用过 没发现这个问题
你看看你那几个瓷片电容还有电感值对不对

楼主:
电感我用的是221 ,就一个瓷片电容接BOOT的是103 。二极管用的IN5822,芯片电压输入和输出都接了钽电容的
测它的波纹 快达到了 正负 200mv

网友:
221?是220u?
还是22U

二极管我用的是SS34

楼主:
电感是221 是22uh 我下午去买个SS34回来试试

楼主:
咦,好像是电感的容量不对,这个是221,难道是220uh的,我下午在去买下,看看,上次明明要的22uh

网友:
连接pin4的反馈检测走线有问题,
电感和检测电阻之间割线,再从5V电源的滤波电容后端飞1根线到电阻上

5V电源后端看不到,不知道楼主的电源滤波有没有做好,否则也成问题
滤波电容应尽量靠近电感加,先0.1uF(可多个)后100uF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改了电感,感觉影响不大,看来还是反馈线的问题,输出滤波是220uf+0.1uf 的,我在改改试下

网友(2011-03-10):
mark一下,楼主怎么没下文了...

楼主(2012-02-23):
哎,后来虽然还是有+ -150mv 的尖峰,但被供电的芯片可以工作,就没理会了·
今天我又翻出来,做了实验:负载是TMS320F2808 处理器,估计在100MA左右吧·

实验 1:加了LC滤波,5V用线引出外接LC滤波器·LC滤波器随便找了功率电感和大电容焊接在一起做,试了2种电感分辨是22uh 10uh,2种电容,钽电容100UF和电解电容680UF
最好的一次组合 :只有+ - 100mv 的尖峰了·别的组合不仅没滤掉,甚至变大了,成了+ - 250MV 了。汗·

实验2:5V用线引出外接 TDK的共模滤波器,正好有一个,参数不知道,共模滤波器输出并联电容,滤波有效果,大概也是 + - 100mv 的尖峰。

实验3:PCB上把反馈线隔断,飞线电感下面 5V电压并联电容输出那,结果 还是有+ -150mv 的尖峰,没有什么变化·

总结:反正还没搞定·不知道是不是元件有问题,PCB修改后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这个片子本身噪声很大,对PCB要求也高~ 价格也不便宜·给数字电路MCU等供电没什么问题,对模拟信号有很高的影响 ,郁闷,如果要加滤波电路,还不如LM2576靠谱点·

网友:
我也用得这个片子,12VDC输入,5V输出。出现开关频率的毛刺,空载时100mv 加载时有200mv 左右,还是加了共模扼流圈后的,不加毛刺更加多,布板没有按照建议的来。按照规格书又投了一次板,板子还没回来,看效果咋样,这片子咋这么难用。

网友:
加大一点负载看看

网友:
如果前面是的开关电源供电,那你用示波器普通探头是测不准的。得用隔离探头,或者用隔离变压器将市电与示波器隔离才能测准。

楼主(2012-03-31):
后来要做一个电源板,想了下,把这个芯片也做在了上面,用来做5V电源备用,最后发现,体积没有比LM2576做的电路小多少·,性能却差很多了·
接了5欧姆电阻,加了LC滤波都没搞定它巨大的纹波。给数字电路供电没问题,给模拟部分,简直是灾难,郁闷,好吧,这个芯片是黑木耳,不是我等屌丝可以搞定的

参考官方的,然后把反馈线,电阻等放在了PCB的后面·

网友:
曾经测试过别的几款DC-DC,发馈线不穿孔走短一点,电感正下面TOP及BOM层都不覆地,这样得出来的结果非常理想。这颗料倒没有试过,将来有机会我也试试看

网友:
mark,我做的一些电源有的也会出现这种spike,但暂时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12-11-02):
正打算从 LM2596 换成 tps5430呢,但看了这,真心有点 不知所措了!

网友(2014-05-13):
记号。。。

俺用这个芯片也好久了。开始时老老实按官方demo布板,开关噪声在vpp 60mv左右。后来有块板子忘了一些要领,随便了点,正好后面还有一部分模电:驱动个小喇叭,结果,那嗡嗡声,吵死个人了。。。

网友:
1:FB线要从输出电容的地方取;
2:输入、输出电容地,DC-DC芯片地,二极管地要尽可能的靠近。减少“地弹”
3:开关脚要靠近电感,不要引出太长的线。

网友:
看下TI评估板布局还有几个二极管参数是否正确 我用TPS5450没问题

网友(2014-06-28):
正好也要用LM22676,看了上面的内容,有点怕怕啊,看来真得小心了。另外,楼主500KHZ的频率用钽电容可以吗?得用低ESR的MLCC、固态电解电容才行吧

网友:
可能是楼主纹波测量方法不对?要测电容两端的

网友:
我也在用这颗料,没发现有着问题啊。布线必须按照厂家推荐来。

网友:
Lz,有可能你测量的探头有问题,不能用那种带夹子的地线探头,有用那种像帽子那样的小的接触错针,地参考跟探针就几毫米距离那样,这样测出来的结果比较可信

网友(2017-04-17):
好久远的贴子啊,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2017-12-04):
我之前使用lm22676 后来换了这个片子,果然纹波大了好多。。。。准备换回去了。lm22676贵了3块钱左右

网友(2018-02-19):
布线水平太差,DCDC布线不是像你这样布线的

网友:
如果不是对体积有要求,还是2576用着皮实、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