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启动失败的次数太多

楼主(2010-08-04):
大家好呀~
    我的电调是根据feng_matrix兄的电路搭的实验板,程序是mk的0.41版的程序,然后移植到了atmega128上(因为没有mega8的芯片,并且我把限制电流的判断语句都注释掉了),当直流稳压源输出6.5v给电调时,启动成功率百分之百,但是当高于这个电压值比如输出8.2v时,启动失败次数大大增加,观察现象和调试发现像是开环启动后进入了比较中断进入闭环后,又自己退出来了,表现出电机的现象是晃动了一会儿,停了,然后又接着晃动一会儿,有知道这个问题的兄弟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2010-09-26):
可以从0逐步增大PWM值,如若干个T/C2溢出调高1个值,让电调自己把转速升上去。

楼主:
回复 楼主:

(将18k电阻换成了470欧姆,这个电阻不仅是放电,而且还起到稳定mos管G级电压的作用。)

电机启动不正常以为是电机的问题,但是就算新电机在9v下也会启动不正常。

最近看mos管的驱动,看到了mos管的米勒效应,他的破坏作用是1。mos管导通延迟。2。会在mos管关断时意外导通。后来我想高电压启动不成功会不会是因为米勒效应使mos管意外导通,比如我从AB相换到AC相,但是由于米勒响应,B,C相同时导通,这就有可能造成电机转动困难,因为损失了效率,很有可能启动失败。所以应该减小米勒效应,也就是减少米勒电容对Ggs充电,可用通过在GS之间并联电阻或三极管来加快电流的释放,我在P管和N管的GS之间都并联了一个470欧姆的电阻,在12.4v下启动就很正常,至此困扰我很长时间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有没有高手可以定量的算出这些的电阻的取值?谢谢~~~

网友(2010-11-04):
我是用10K,照原电路图图用18K或20K都不行,换15K改善一些,10K比较稳定,跟MOSFET的导通电压有关,VGS(th) Gate Threshold Voltage 中间值在2V左右或更低的用4.7-10K,3V的用15-20K都行,似乎与米勒效应无关,我试验时发现就算G极没加电压,电阻过大一样接电就导通,电阻过小会造成IO口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