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多用户远程桌面登陆Window XP

楼主(2010-08-05):
Window XP 不支持多个用户同时登录远程桌面,当其他用户远程登录 Window XP 时,主机上当前已登录的用户即会自动退出。

如何实现多用户远程桌面登陆Window XP?

网友:
这种东西问错地方了吧。
Windows Server版本中有自带的远程终端服务+客户端程序,但本地机的用户不能自动退出。

Windows XP的专业版里也有“远程协助”的功能,多人的没试过

楼主:
我用XP的,不用server版本

网友:
搜索 Termiserv_XPSP2-SP3_i386_2.1.exe

楼主:
谢楼上,找到个详细的

http://tech.163.com/05/0413/11/1H7D7DRT00091589.html

用XP SP2仿真2003远程多用户登录
http://tech.163.com/school · 2005-04-13 11:15:05 · 来源: 电脑爱好者
远程桌面也需要多用户工作

情景再现:

5号楼348宿舍住着一些“有钱人”,每位同学人手一台电脑,还另外富裕一台电脑,开启了远程桌面,供大家使用。

Windows XP远程桌面具有许多方便的地方,同学们可以在外地或是自己家里遥控这台电脑,远程管理、排解故障都轻松愉快。不过麻烦也来了:每个同学都有权对系统进行修改(大家是平等的),一次,阿毛登录后,进行传输文件等操作,这时胖子突然登录了,阿毛被强制注销!所有文件传输工作都被禁止了!不仅如此,假如阿毛登录时遇到问题,希望其他人登录过来协同解决也不行,因为远程桌面只允许一个用户登录。

确实很遗憾,远程桌面只允许一个用户登录。假设现在有两台电脑,分别是COMPANYX和COMPANY-XP2(这台电脑安装了SP2),现在要从COMPANYX通过远程桌面连接到COMPANY-XP2,于是在COMPANYX上运行“mstsc”,输入远程计算机的名称和登录用户名、密码(见图1)。

点击“连接”,COMPANYX上出现COMPANY-XP2远程桌面窗口,并提示说COMPANY-XP2电脑上已有另一个用户usery登录。如果继续登录COMPANY-XP2,其当前登录用户usery将被强行注销(见图2)。

在图2中点击“是”,COMPANYX远程桌面程序强行注销COMPANY-XP2上当前登录的usery用户,使COMPANY-XP2电脑回到登录欢迎界面,同时COMPANYX的远程桌面窗口显示出COMPANY-XP2桌面。这时在COMPANY-XP2上,无论用哪一种用户身份(如abc或usery)登录,COMPANY-XP2都会强行注销远程登录的用户abc,使远程连接中断——也就是说,无论何时,远程桌面只允许一个用户登录!

解决办法

年初网络上盛传XP的SP2将支持多个用户同时建立远程桌面连接,当时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等正式版SP2一出来,赶忙试试SP2的远程桌面多用户支持,却发现无论如何不能让两个用户同时登录——无论是同时登录两个远程桌面连接,还是一个远程桌面、一个本地桌面,无论是两者使用相同用户名,还是使用不同用户名,一概行不通!

  到底怎么回事呢?查阅微软有关SP2的说明文档,没见到任何有关远程桌面多用户支持的说明。搜索网络,有关多用户支持的介绍都是年初的资料,近来这类文章似乎销声匿迹了。那么,是不是微软原来打算让SP2支持多个用户同时连接远程桌面,后来又取消了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在安装SP2的电脑上将SP2正式版的终端服务器替换成SP2测试版的终端服务器,果然成功地同时建立了两个连接,下面就介绍一下具体的实施步骤。

  第一步:首先是在Windows XP上安装SP2正式版,按照常规方式安装即可,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步:准备一份版本较早的SP2终端服务器软件(据说从Build 2082开始该功能就被禁止了,所以最好使用之前版本),中文SP2测试版较难找到,我用的是英文版Build 2055,运行之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你可以从http://www.msfn.org/board/index.php?s=85a71ca2987c89886c99733154ae685f&act
=Attach&type=post&id=161513下载Build 2055的终端服务器执行文件TermSrv.DLL。从这个链接下载来的是一个扩展名为.DL_的文件,你可以把它的扩展名改成ZIP文件,然后用WinRAR解开它。

  第三步:接下来,以安全模式启动Windows XP,如果有多个操作系统,可以启动另一个能访问Windows XP系统分区的系统(除非安装了第三方工具软件,否则Windows 98不能访问NTFS分区,因此Windows 98可能没用)。然后,把Windows XP里面SP2正式版的所有TermSrv.DLL备份一下,在所有TermSrv.DLL文件出现的位置,用Build 2055版本的TermSrv.DLL覆盖。通常,TermSrv.DLL至少出现在二个位置,分别是:\Windows\system32,\Windows\system32\dllcache。凡是原来有TermSrv.DLL的地方,就用Build 2055版本的TermSrv.DLL覆盖。

  第四步:以正常模式启动Windows XP,如果系统的文件保护功能提示说TermSrv.DLL文件已被修改,并询问是否要复原,选择否。

  第五步:最后还要修改一下注册表,增加终端服务器的多用户许可。鉴于修改注册表比较麻烦而且容易出错,你可以用下面的批命令修改注册表:

  @echo off
  setlocal
  set regkey="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Terminal Server\Licensing Core"
  reg add %regkey% /v EnableConcurrentSessions /T REG_DWORD /D 1 /f
  endlocal

  将上述内容保存为一个批命令文件,如AA.BAT,双击执行一下就可以了(见图3)。

  小提示

  只有当Windows XP启用了欢迎屏幕、快速用户切换功能之后,远程桌面才能支持并发的用户访问。你可以从如下位置启用它们:“控制面板→用户账户→更改用户登录或注销的方式”。

  综上所述,改造后的XP远程服务器允许两个不同的用户同时登录——虽然不能与Windows Server 2003强大的终端服务功能相比,但毕竟聊胜于无,勉强可算多用户支持。我曾经试着把Windows Server 2003的终端服务器复制到XP,但没有成功。看来微软不遗余力地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作为个人桌面操作系统的XP,不允许多个用户同时使用。

网友:
装个Radmin吧.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1、下载我这里提供的破解过的termsrv.dll,版本5.1.2600.5512,语言中文(中国)。

2、复制到windows\system32文件夹覆盖同名文件。(如果开着SFC还要覆盖dllcache和servicepackfiles\i386里的)

3、运行rar里的MultipleTS.bat

4、运行gpedit.msc打开组策略,找到终端服务-限制连接数量改到2以上

5、确保启用快速用户切换和允许用户远程连接到此计算机

ok了,还等什么?重启试试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