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Quartus II 9.1下面四种程序的区别。

楼主(2010-08-05):
Altera Quartus II 9.1 SP2下载:

91sp2_quartus_windows(1.61GB)

91sp2_nios2eds_windows(12.5MB)

91sp2_modelsim_ae_windows(574MB)

91sp2_dsp_builder_windows(75.6MB)

91sp2_quartus_programmer(130MB)

Altera Quartus II 9.1 SP1下载:

91sp1_quartus_windows(1.61GB)

91sp1_nios2eds_windows(12.5MB)

91sp1_modelsim_ae_windows(574MB)

91sp1_dsp_builder_windows(75.6MB)

91sp1_quartus_programmer(130MB)

Quartus II 9.1下载

91_quartus_windows(2.73GB)

91_nios2eds_windows(562MB)

91_modelsim_ae_windows(572MB)

91_dsp_builder_windows(85MB)

91_quartus_programmer(122MB)

这么多都有什么区别。我要安装至少需要下载哪几个?我下载了91sp2_quartus_windows(1.61GB)提示不能安装。我只用于编译下CPLD,在那时不需要跑软核之类的。

网友:
91sp2_quartus_windows(1.61GB)

就可以了, 不行重新下栽了

网友:
91sp2_quartus_windows(1.61GB)

其他的CPLD用不到

楼主:
谢谢两位。但是我运行安装程序后会出现

我原来没装过QUARTUS现在只有一个MAX PLUS2 绿色版的。绿色版应该不会冲突吧。

网友:
...装9.1SP2的前提是装了9.1,如果一般应用装个9.1的就可以了91_quartus_windows(2.73G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我就得在下载91_quartus_windows(2.73GB)了。这个软件真大的。连个补丁都1G多。

网友:
91--->91sp1---->91sp2 这样的顺序安装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要想安装SP2也要先下载SP1了?这工程够庞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装完91,可直接打sp1或sp2。
91和91sp2都有问题,不推荐使用。
只使用CPLD,装81就行了。
需要软核应用的,推荐10.0。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
8.1也不小吧。9.1存在的问题严重吗?
我只是做一些CPLD控制程序,都不是很复杂有影响吗?如果影响不大的话我就继续下9.1了。毕竟已经下了不小了。这东西太大了。

网友:
只做CPLD的话下个网络版的就行了,小的很,才几百M

楼主:
回复 网友A:

Quartus II Web Edition v10.0 for Windows (2.6 GB)
Quartus II Web Edition v10.0 for Linux (2.8 GB)
ModelSim-Altera Starter Edition v10.0 for Windows (461 MB)
ModelSim-Altera Starter Edition v10.0 for Linux (486 MB)
Nios II Embedded Design Suite v10.0 for Windows (660 MB)
Nios II Embedded Design Suite v10.0 for Linux (797 MB)

网络版也是2.6G啊

网友:
直接下载10.0的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10不是没破解吗。这还打算长期用呢、

网友:
10.0破解了   但是改的太多,bug太多,还不如用9.1SP2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BUG???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的什么型号CPLD,老型号用MAX PLUS II就行了,才100M,网上到处都是。
Q2都是上G的。。。。。。

楼主:
EPM240 MAX PLUS上面没有。9.1已经安装完了。现在没装sp2

网友:
做nios ii 是不是10.0比较好,楼上有位兄弟说bug太多,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quartus ii web edition v10.0 for windows (2.6 gb)
quartus ii web edition v10.0 for linux (2.8 gb)
modelsim-altera starter edition v10.0 for windows (461 mb)
modelsim-altera starter edition v10.0 for linux (486 mb)
nios ii embedded design suite v10.0 for windows (660 mb)
nios ii embedded design suite v10.0......

你下个早期版本的都很小啊,比如Q5.0的。。功能基本也都有了,只是不支持新器件而已,但是已经可以支持CI和CII系列的了

网友(2012-11-08):
现在就在纠结这个问题,到底用哪个比较好。

网友:
9.0bug我遇到了在生成.ip时时序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