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快速CRC16算法,32字节查表法的改进优化版,速度提高60%(比512字节查表法还是慢些)

楼主(2010-08-05):
先给出我早先参照网上CRC16查表法写的代码(速度慢呀~)
// crc16.h
#ifndef _H_CRC16
#define _H_CRC16

#include "main.h"

typedef struct
{
    u16 Result;
}   CRC16_T;
extern CRC16_T    CRC16;

#define CRC16_Init()    { CRC16.Result=0x00; }
extern void CRC16_Update(u8 data);
extern void CRC16_Calc(u8* p_buffer,u16 count);

#endif

// crc16.c
#include "crc16.h"

CRC16_T    CRC16;

static const u16 table[]=
{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0x8108, 0x9129, 0xA14A, 0xB16B, 0xC18C, 0xD1AD, 0xE1CE, 0xF1EF,
};

#define crc    (CRC16.Result)
void CRC16_Update(u8 data)
{
    static u8 tmp;  // 对于cosmic for stm8,这里用静态变量能使运算快些,其它编译器也许可以用register来修饰提高速度
    tmp = (u8)(crc>>8);
    tmp ^= data;
    tmp >>= 4;
    crc <<= 4;
    crc ^= table[tmp];
    //
    tmp = (u8)(crc>>8);
    tmp >>=4;
    tmp ^= data;
    tmp &= 0x0f;
    crc <<= 4;
    crc ^= table[tmp];
}

void CRC16_Calc(u8* p_buffer,u16 count)
{
    CRC16.Result = 0x0000; // 适需要更改为其它多项式

    while(count)
    {
        count--;
        CRC16_Update(*p_buffer++);
        // 适情况添加清看门狗
    }
}

=========================================
以下是改进过的表格和CRC16_Update
#define table1_H(n)    (u8)(0x02*(n))
#define table1_L(n)    (u8)(0x10*(n))

static const u8 table2_H[]=
{
    0x00, 0x10, 0x20, 0x30, 0x40, 0x50, 0x60, 0x70, 0x81, 0x91, 0xA1, 0xB1, 0xC1, 0xD1, 0xE1, 0xF1,
};

static const u8 table2_L[]=
{
    0x00, 0x21, 0x42, 0x63, 0x84, 0xA5, 0xC6, 0xE7, 0x08, 0x29, 0x4A, 0x6B, 0x8C, 0xAD, 0xCE, 0xEF,
};

#define crc    (CRC16.Result)
void CRC16_Update(u8 data)
{
    static u8 tmp1,tmp2;  // 对于cosmic for stm8,这里用静态变量能使运算快些,其它编译器也许可以用register来修饰提高速度
    tmp2 = (u8)(data^H8BIT(crc));
    tmp1 = (u8)(tmp2>>4);
    tmp2^= tmp1;
    tmp2&= 0x0f;
    //
    PTR_BYTE(crc)[BYTE_H] = (u8)(table1_H(tmp1)^table2_H[tmp2]^L8BIT(crc));
    PTR_BYTE(crc)[BYTE_L] = (u8)(table1_L(tmp1)^table2_L[tmp2]);
}

====================
以下是用到的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define H8BIT(word)    ( (u8)((word)>>8) )
#define L8BIT(word)    ( (u8)((word)) )
#define PTR_BYTE(var)  ( (u8*)(&var) )

// stm8是大端模式,小端模式请把 0和 1对调
#define        BYTE_H                (0)
#define        BYTE_L                (1)

楼主:
原本查表法的原理就不讲述了,这里只说下优化的原理

设 当前16位crc值为ABCD,待计算data值为XY(每个字母代表4bit数字)

第一次查表结果为EFGH,第二次查表结果为IJKL

则原算法等同如下描述如下

static const u16 table[]=
{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0x8108, 0x9129, 0xA14A, 0xB16B, 0xC18C, 0xD1AD, 0xE1CE, 0xF1EF,
};

void CRC16_Update(u8 data)
{
    static u8 tmp;
    tmp = (u8)(crc>>8);
    tmp ^= data;
    tmp >>= 4; // tmp = A^X
    crc <<= 4; // crc = BCD0
    crc ^= table[tmp]; // crc = BCD0^EFGH
    //
    tmp = (u8)(crc>>8);
    tmp >>=4;
    tmp ^= data;
    tmp &= 0x0f;// tmp = B^E^Y
    crc <<= 4;  // crc = CD00^FGH0
    crc ^= table[tmp]; // crc = CD00^FGH0^IJKL,这是最终需要的结果,以下改进中分高低计算,crc_H = CD^FG^IJ,crc_L = H0^KL
}

至此,思路就清晰了,我本意是为FGH0构造一个新表,
但构造完之后,发现了规律,新表的高低字节符合
#define table1_H(n)    (u8)(0x02*(n))
#define table1_L(n)    (u8)(0x10*(n))
所以省了这个表,而且我试下来这样计算比查表更快

A^X做为第一次查表下标好计算,但第二次查表下标B^E^Y中的E如果是查表移位得来就慢了,不难发现E==A^X的规律,
所以改进后的算法就简单了,把表格拆分成高位和低位两个表
static const u8 table2_H[]=
{
    0x00, 0x10, 0x20, 0x30, 0x40, 0x50, 0x60, 0x70, 0x81, 0x91, 0xA1, 0xB1, 0xC1, 0xD1, 0xE1, 0xF1,
};

static const u8 table2_L[]=
{
    0x00, 0x21, 0x42, 0x63, 0x84, 0xA5, 0xC6, 0xE7, 0x08, 0x29, 0x4A, 0x6B, 0x8C, 0xAD, 0xCE, 0xEF,
};

void CRC16_Update(u8 data)
{
    static u8 tmp1,tmp2;
    tmp2 = (u8)(data^H8BIT(crc));// data^crc_H
    tmp1 = (u8)(tmp2>>4);//第一次查表用下标tmp1 = A^X
    tmp2^= tmp1;
    tmp2&= 0x0f;  //第二次查表用下标tmp2 = (B^Y)^(A^X)
    //
    PTR_BYTE(crc)[BYTE_H] = (u8)(table1_H(tmp1)^table2_H[tmp2]^L8BIT(crc)); // crc_H = FG^IJ^CD
    PTR_BYTE(crc)[BYTE_L] = (u8)(table1_L(tmp1)^table2_L[tmp2]); // crc_L = H0^KL
}

楼主:
2L有优化原理
果然,我发技术贴总是冷,等中午再来瞧瞧。。。

网友:
我先记号一下

网友:
楼主有测试结果吗?

定性,还要定量

有实际的测试数据说明问题吗

楼主:
回6L,我对比过用cosmic在stm8s中生成的汇编,代码的确精简了,60%的速度提高也不是空穴来风,是用软仿得到的结果。
具体数据,有兴趣的可以自己试嘛,不同编译器,不同优化程度,不同芯片和结果可能都不大相同,所以我也就没给出具体数据。

关于计算结果是否正确,我分别计算过
12字节,6732字节,8192字节,我项目中需要计算的数据,CRC16结果与原算法完全相同,证明我的优化无误

速度的提高主要在 原算法两次左移4位crc上,生成的汇编看到是循环做的,效率当然就低了,新的算法完全避免了16位数移位的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6l,我对比过用cosmic在stm8s中生成的汇编,代码的确精简了,60%的速度提高也不是空穴来风,是用软仿得到的结果。
具体数据,有兴趣的可以自己试嘛,不同编译器,不同优化程度,不同芯片和结果可能都不大相同,所以我也就没给出具体数据。
关于计算结果是否正确,我分别计算过
12字节,6732字节,8192字节,我项目中需要计算的数据,crc16结果与原算法完全相同,证明我的优化无误
速度的提高主要在 原算法两次左移4位crc上,生成的汇编看到是循环做的,效率当然就低了,新的算法完全避免了16位数移位的过程

处理器做移位速度应该是非常快的吧,可以忽略了

楼主:
RENMA你看汇编就知道了,用循环移4次,又移4次,很担误事了,还多余

不看汇编凭想像,当然不知其中奥妙,事实就是快了60%,不可否认这点

cosmic for stm8编译后,新算法省了30bytes,

软件仿真cpu在4MHz时,计算6732字节,
原算法是166.6ms
优化算法耗时是69ms

512字节查表法,耗时是52.18ms

网友:
顶你到钻研精神

楼主:
RENMA请看下10L
这里再附上汇编对比
===========================
优化前
6433                     ; 98 void CRC16_Update(u8 data)
6433                     ; 99 {
6435                     .text:        section        .text,new
6436  0000               _CRC16_Update:
6438       00000000      OFST:        set        0
6441                     ; 101         tmp = (u8)(crc>>8);
6443  0000 450100                mov        L7064_tmp,_CRC16
6444  0003 88                    push        a
6445                     ; 102         tmp ^= data;
6447  0004 b800                  xor        a,L7064_tmp
6448                     ; 103         tmp >>= 4;
6450  0006 4e                    swap        a
6451  0007 a40f                  and        a,#15
6452  0009 b700                  ld        L7064_tmp,a
6453                     ; 104         crc <<= 4;
6455  000b a604                  ld        a,#4
6456  000d               L6:
6457  000d 3802                  sll        _CRC16+1
6458  000f 3901                  rlc        _CRC16
6459  0011 4a                    dec        a
6460  0012 26f9                  jrne        L6
6461                     ; 105         crc ^= table[tmp];
6463  0014 b600                  ld        a,L7064_tmp
6464  0016 5f                    clrw        x
6465  0017 97                    ld        xl,a
6466  0018 58                    sllw        x
6467  0019 de0000                ldw        x,(L5064_table,x)
6468  001c 01                    rrwa        x,a
6469  001d b802                  xor        a,_CRC16+1
6470  001f 01                    rrwa        x,a
6471  0020 b801                  xor        a,_CRC16
6472  0022 01                    rrwa        x,a
6473  0023 bf01                  ldw        _CRC16,x
6474                     ; 107         tmp = (u8)(crc>>8);
6476  0025 b601                  ld        a,_CRC16
6477                     ; 108         tmp >>=4;
6479  0027 4e                    swap        a
6480                     ; 109         tmp ^= data;
6482  0028 1801                  xor        a,(OFST+1,sp)
6483                     ; 110         tmp &= 0x0f;
6485  002a a40f                  and        a,#15
6486  002c b700                  ld        L7064_tmp,a
6487                     ; 111         crc <<= 4;
6489  002e a604                  ld        a,#4
6490  0030               L01:
6491  0030 3802                  sll        _CRC16+1
6492  0032 3901                  rlc        _CRC16
6493  0034 4a                    dec        a
6494  0035 26f9                  jrne        L01
6495                     ; 112         crc ^= table[tmp];
6497  0037 b600                  ld        a,L7064_tmp
6498  0039 5f                    clrw        x
6499  003a 97                    ld        xl,a
6500  003b 58                    sllw        x
6501  003c de0000                ldw        x,(L5064_table,x)
6502  003f 01                    rrwa        x,a
6503  0040 b802                  xor        a,_CRC16+1
6504  0042 01                    rrwa        x,a
6505  0043 b801                  xor        a,_CRC16
6506  0045 01                    rrwa        x,a
6507  0046 bf01                  ldw        _CRC16,x
6508                     ; 113 }
6511  0048 84                    pop        a
6512  0049 81                    ret
===========================
优化后
6462                     ; 105 void CRC16_Update(u8 data)
6462                     ; 106 {
6464                     .text:        section        .text,new
6465  0000               _CRC16_Update:
6469                     ; 108         tmp2 = (u8)(data^H8BIT(crc));
6471  0000 b802                  xor        a,_CRC16
6472  0002 b700                  ld        L3164_tmp2,a
6473                     ; 109         tmp1 = (u8)(tmp2>>4);
6475  0004 4e                    swap        a
6476  0005 a40f                  and        a,#15
6477  0007 b701                  ld        L1164_tmp1,a
6478                     ; 110         tmp2^= tmp1;
6480  0009 b800                  xor        a,L3164_tmp2
6481                     ; 111         tmp2&= 0x0f;
6483  000b a40f                  and        a,#15
6484  000d b700                  ld        L3164_tmp2,a
6485                     ; 113         PTR_BYTE(crc)[BYTE_H] = (u8)(table1_H(tmp1)^table2_H[tmp2]^L8BIT(crc));
6487  000f 5f                    clrw        x
6488  0010 97                    ld        xl,a
6489  0011 b601                  ld        a,L1164_tmp1
6490  0013 48                    sll        a
6491  0014 d80000                xor        a,(L5064_table2_H,x)
6492  0017 b803                  xor        a,_CRC16+1
6493  0019 b702                  ld        _CRC16,a
6494                     ; 114         PTR_BYTE(crc)[BYTE_L] = (u8)(table1_L(tmp1)^table2_L[tmp2]);
6496  001b 5f                    clrw        x
6497  001c b600                  ld        a,L3164_tmp2
6498  001e 97                    ld        xl,a
6499  001f b601                  ld        a,L1164_tmp1
6500  0021 4e                    swap        a
6501  0022 a4f0                  and        a,#240
6502  0024 d80010                xor        a,(L7064_table2_L,x)
6503  0027 b703                  ld        _CRC16+1,a
6504                     ; 115 }
6507  0029 81                    ret

网友:
标记备查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
不错,帮忙顶一下。

网友:
先mark,过两天空了再尝试

网友:
现在FLASH都不小,为何不就用512字节的?

楼主:
我这之前很多用AVR的产品,空间都很接近4K了。。。现在换了stm8的8K flash芯片,容量剩的多的自不必说,
但个别型号,已经用到了近7K,日本客户仍在不停的修改增加功能,
有时1分钱就难倒英雄好汉,何况近500字节。

楼主:
对于没有硬件乘法的MCU,编译器又烂的不像话的,以下宏
#define table1_H(n)    (u8)(0x02*(n))
#define table1_L(n)    (u8)(0x10*(n))

可以更改为
#define table1_H(n)    (u8)((n)<<1)
#define table1_L(n)    (u8)((n)<<4)

事实上cosmic就优化成了移位和交换高低半字节来做的。。。

网友(2011-04-14):
lz 好样的!

Mark for learning...

网友(2011-05-25):
//初值 crc:ABCD  data:XY
//下标 temp1 : A^X
//下标 temp2 : A^B^X^Y
//TAB[temp1] : EFGH   FG:temp1*2  H0=temp1*16
//TAB[temp2] : IJKL
//CRC_H=CD^FG^IJ
//CRC_L=H0^KL
const uint16 __pgm crc16_itut_table[16] ={
      0x0000,0x1021,0x2042,0x3063,0x4084,0x50a5,0x60c6,0x70e7,
      0x8108,0x9129,0xa14a,0xb16b,0xc18c,0xd1ad,0xe1ce,0xf1ef,
  };

uint16 crc16_itut_update(uint16 crc, uint8 data)
{
    uint8  temp1,temp2;
    uint8  crc_h,crc_l;
    uint16 __IJKL;

    temp2 = data^(crc/256);       //temp2=AB^XY
    temp1 = temp2>>4;             //temp1=A^X
    temp2^= temp1;                //temp2=AB^XY^A^X
    temp2&= 0x0f;                 //temp2=A^B^X^Y

#ifdef __AVR_GCC__
   __IJKL=pgm16(crc16_itut_table[temp2]);
#else
   __IJKL=crc16_itut_table[temp2];
#endif

    crc_h = 2*temp1;              //crc_h=FG
    crc_h^= crc%256;              //crc_h=FG^CD;
    crc_h^= __IJKL/256;  //crc_h=FG^CD^IJ;

    crc_l = __IJKL%256;  //crc_l=KL
    crc_l^= temp1*16;                     //crc_l=KL^H0

    return crc_h*256+crc_l;
}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2011-08-05):
有时间好好看看额...

网友(2012-01-15):
C语言代码:

const uint8 __pgm iar8051_crc16_itut_table[32] ={
  0x00,0x00,
  0x21,0x10,
  0x42,0x20,
  0x63,0x30,
  0x84,0x40,
  0xa5,0x50,
  0xc6,0x60,
  0xe7,0x70,
  0x08,0x81,
  0x29,0x91,
  0x4a,0xa1,
  0x6b,0xb1,
  0x8c,0xc1,
  0xad,0xd1,
  0xce,0xe1,
  0xef,0xf1,
};

uint16 crc16_itut_update (uint16 crc, uint8 data)
{

uint8  temp1;
uint8  crc_h,crc_l;

  crc_h =crc/256;
  crc_l=crc%256;

  crc_h = data^(crc_h);         //crc_h=AB^XY
  temp1 = crc_h>>4;             //temp1=A^X
  crc_h^= temp1;                //crc_h=AB^XY^A^X
  crc_h&= 0x0f;                 //crc_h=A^B^X^Y

  crc_l=crc16_itut_table[crc_h*2];   //KL
  crc_h=crc16_itut_table[crc_h*2+1]; //IJ

  crc_h^= 2*temp1;              //crc_h=IJ^FG
  crc_h^= crc%256;              //crc_h=IJ^FG^CD;

  crc_l^= temp1*16;             //crc_l=KL^H0

  return crc_h*256+crc_l;
}

uint16 crc16_itut_check (const uint8 *data , uint16 size)
{
  uint16 crc=0;

  for(uint16 i=0;i<size;i++)
  {
    crc=crc16_itut_update(crc,data);
  }

  return crc;
}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2012-05-15):
学习了,在资源受限时候确实很有用处。

网友:
,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
嘿嘿,我正好要呢!

网友B(2012-10-16):
正在探索STM32的32位CRC怎么用在MODBUS的16位CRC上,看到了楼主的贴,过来膜拜一番,谢谢分享。
之前也做过查表的CRC,不太理想。

网友(2014-08-26):
引用 网友B:
正在探索STM32的32位CRC怎么用在MODBUS的16位CRC上,看到了楼主的贴,过来膜拜一番,谢谢分享。
之前也做过 ...

这个就不要想了,多项式都不一样的,用不回去的

网友(2016-11-03):
mark 新CRC16算法

网友:
CRC16快速算法,收藏了~~

网友:
crc16快速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