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 regAddr <= 8'd0; 中的8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8-05):
reg [17:0] regAddr;
regAddr <= 8'd0;
这个8是什么意思呢?可不可以改成18?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本Verilog教材,好好看一个礼拜。

8指的是二进制位宽为8;屋里用什么进制bdho,其前面的数字都是以二进制来考虑的。

网友:
好像没有见过如此的表达啊,根据实现的功能判断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有见过如此的表达啊,根据实现的功能判断吧

你想说什么?

网友:
先把语法好好看看的。呵呵,基本的东西得掌握吧?

网友:
先去看下语法书籍吧,一步步来

网友:
艾米好像说错了吧!
这里的8应该是,一个十进制数,数据的位数是8 !!!

网友:
回复 网友B:

8指的是二进制位宽为8!!!
这个好像不是二进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