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使用 addr = x + y*640; 为什么得到的 addr不正确?

楼主(2010-08-05):
各位大侠:

在 Quartus II 9.1 Verilog 中使用 addr = x + y*640; 为什么得到的 addr不正确?

发现Quartus 调用了lpm_mult 模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你真打算最终获得一个乘法器吗?

楼主:
好像发现了问题不是在这,而是在给 x, y赋值时,出错了。

if( r_cmd_xyhl==XYHL_STA )
begin
r_cmd_x[9:8] = EB_D[1:0];
r_cmd_xyhl = XYHL_END;
end
else
begin
r_cmd_x[7:0] = EB_D[7:0];
r_cmd_xyhl = XYHL_STA;
r_xy_calc = CMD_ADDR_CALC;
end

如果改成
r_cmd_x[7:0] = EB_D;
r_xy_calc = CMD_ADDR_CALC;
就正常了

网友:
常数×变量不需要用乘法器也可以哈。。

网友A:
assign addr = x + y<<9 + y<<7;

网友(2012-03-27):
引用 网友A:
assign addr = x + y

乘法变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