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的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的选择

楼主(2010-08-05):
我想用PWM实现0~5V变化,PWM频率在15KHz,输出电压响应时间越快越好
准备选择以下两种滤波器,但不知道哪种更好,请大家指点迷津!

(滤波器1)

(滤波器2)

网友:
网络上能找到的大都是一阶RC滤波电路计算,少见有对PWM二阶RC滤波的计算

楼主:
运放的两个电阻是用来提升PWM滤波变成直流后的损失
在proteus仿真里试了一下
滤波器1的输出电压很稳定
滤波器2的输出电压有点波动

一阶滤波的肯定没有二阶的好

网友:
R6=1/10 R5,电容相应加10倍比较好

网友:
你这个转折频率是多少?15KHz吗?

网友(2010-11-15):
adi网站上有设计多阶的工具。

网友:
应该是第二种吧,第二种好像是巴特沃斯滤波器,给你介绍一个软件很好的,Tina-Ti,还有filter-pro,一个是仿真软件,一个是滤波器的设计软件,很好用,在Ti的官网上下,免费的,设计这样的滤波器是很容易的

网友(2015-09-06):
我怎么感觉图2的C3画错了呢?既然是低通,怎么用电容把输出反馈到同相输入端了呢?直观感觉啊,没有考证。

网友(2015-12-17):
不知道楼主的硬件滤波器实际应用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好我也想试试。

网友:
不见得  二阶的 肯定好 要根据你最终所用的信号上限来定

网友(2016-02-17):
学习了,正好用得上

网友:
实际上你5V的PWM信号0-100%占空比变化时候输出电压就是0-5V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