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初学者请教开发环境

楼主(2010-08-05):
新到的公司要上一个用PIC16F690的项目,交给我来熟悉,我以前用过51、AVR,对PIC还不熟悉,希望过来人帮忙提示下用什么开发环境和仿真器/编程器
开发环境老大给了mplab,但是我从网了解到他好像不能用于C语言的开发,还请大家帮忙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htch c ,csc,baisc

网友:
mplab好像自带一个限制版的PICC吧?装上就能用了。

网友:
用mplab + picc 完全可以啊 网上很多例子 最近也在搞PIC 不过用的是24系列的
仿真器用的mplab ICD2

网友:
用picc mplab里可以配置用picc,自动调用picc编译

网友:
感觉16系列的8位单片机,用汇编是最具性价比的。。。开发速度也不会比C慢多少(既然楼主以前用过汇编51,AVR不会对汇编一点不是熟悉吧),模块化,算法,子程序网上都有。要是再高端的MCU用C开发速度会比较快。。

用C的话,推荐PICC,在论坛有和谐的~直接装最新的MPLAB也会自带PICC试用版,不过对优化好像有点限制。

网友:
MPLAB IDEV850+PICC-STDV9.60,不要用 IDE自带的垃圾LITE版本编译器,问题一堆。

PICKIT3/ICD2,推荐PICKIT3

如果要调试,额外买一个调试头。少管脚芯片必须用调试头调试,不能直接调试。

楼主:
我装的是microchip官网最新的MPLAB_IDE_8_53,支持C语言的编译器只有“HI-TECH ANSI C Compiler”,但是我用这个建了工程之后用一个很简单的C程序编译,就提示不能打开包含文件“P16F690.INC”,我把他的内容复制改成H文件也一样,在设置里边改include searching路径也不起作用

楼主:
还有哪位知道原版ICD2的购买方式,还有ICD3是不是比ICD2更好,因为我看价格上差不多

楼主:
我和国内的代理联系过,他们说PICkit3的稳定性不如ICD3,当然啊,价格差好多,但是一般使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还有那个调试头是选用的,还是必备的啊  很小的一个东西价格还不低

网友:
代理商告诉你PICKIT3稳定性不如PICKIT3,很可能是因为PICKIT3没有ICD3有利润。销售额上也不如ICD3。用调试头的,都只支持一个断点,ICD3的优势看不出来的。

PIC18,PIC16BIT,PIC32BIT,ICD3的优势就出来了。

楼主:
明白,那我就订PICkit3+调试头,还是感觉不出调试头的作用的,用其他单片机都没这一说

网友:
http://www.pic591.com/UploadFiles/down/20108615934755.pdf,20PIN以下的,基本都要。

网友:
楼主你用的"P16F690.INC"是针对汇编的头文件。而C语言的头文件是用PIC.h的头文件。

还有,为什么要仿真头,因为PIC单片机仿真需要占用IO口做数据传输和时钟传输,而二十个引脚及其更少引脚的PIC单片机因为其引脚太少,所以不能Microchip并没有让其含有仿真功能(只能下载程序而不能仿真)。而这些少引脚的芯片需要仿真怎么办,有对应的引脚比较多的特殊芯片专门做616的仿真的。所以要买仿真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ch c ,csc,baisc

还有Baisc????用了两年PIC还没听说过有这个编译器,哪个公司的?有下载链接么??

网友:
有basic编译器。用的人不多。

网友:
我也在学PIC ,用的是PICKIT3下载器配的DEMO板, 芯片是 PIC18F45K20,开发环境是 MPLAB 8.53 + PICC18 9.63 和谐版。

现在可以跑流水灯了,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这个问题解决了!在HI TECH下找到了H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代理商那里订了PICkit3和调试头,多谢

楼主:
又出现新问题了,利用网络找了一圈没找到
mplab的错误提示Error   [800]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sos.; 55. undefined symbol "_main"是什么错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学!!!天津的朋友哦!

网友:
690用ICD2就可以了。20脚以下的片子没必要用仿真。浪费资源,不过ICD2很不稳定。很多时候需要反复拔插USB头。很是火大,PIC的编译器没AVR的用得舒服。很多同行现在都在用AVR取代PIC了。价格有一些优势还有编译器用的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