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MOS-N 场效应管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 适用于低频信号电平转换的简单应用

楼主(2010-08-05):
【电路】 MOS-N 场效应管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 适用于低频信号电平转换的简单应用

如上图所示,是 MOS-N 场效应管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双向传输原理:
为了方便讲述,定义 3.3V 为 A 端,5.0V 为 B 端。

A端输出低电平时(0V)  ,MOS管导通,B端输出是低电平(0V)
A端输出高电平时(3.3V),MOS管截至,B端输出是高电平(5V)
A端输出高阻时(OC)    ,MOS管截至,B端输出是高电平(5V)

B端输出低电平时(0V)  ,MOS管内的二极管导通,从而使MOS管导通,A端输出是低电平(0V)
B端输出高电平时(5V)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B端输出高阻时(OC)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优点:
1、适用于低频信号电平转换,价格低廉。
2、导通后,压降比三极管小。
3、正反向双向导通,相当于机械开关。
4、电压型驱动,当然也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而且有的应用也许比三极管大。

欢迎指点。

网友:
这个NXP有文档的,N年前就看过了

楼主:
【3楼】 again
这个NXP有文档的,N年前就看过了您好,可否共享。
------------
您好,可否共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7楼】 again
多谢。

看了一下,写的很好。看来我还得多读读国外大厂的应用笔记。

网友(2011-02-02):
回复 楼主:

这个 MOSFET 选择的不好。

推荐使用 BSS138 —— N-Channel Logic Lev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楼主图是不是有问题啊,左边的没有用3.3V电平上拉

网友A(2011-04-01):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原理图确实有问题,没有上啦电阻。
所以楼主分析的也不对的

B端输出低电平时(0V)  ,MOS管内的二极管导通,从而使MOS管导通,A端输出是低电平(0V)
B端输出高电平时(5V)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B端输出高阻时(OC)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应该是
B端输出低电平时(0V)  ,MOS管内的二极管导通,从而使MOS管导通,A端输出是低电平(0.7V)
B端输出高电平时(5V)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B端输出高阻时(OC)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网友:
图么见了!

网友(2011-11-07):
Bi-directional level shifter for I2C-bus and other systems.
学习了!!

网友(2012-07-03):
好东东啊终于可以下载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疑问,3.3V这边应该也要上拉的吧。。。

网友:
A端应该也要上啦的吧 另外感谢大家分享

网友(2012-08-24):
做个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
需加3.3V上拉

网友:
留待以后用

网友(2012-12-15):
下了,不过都是E文看不懂,

网友:
相见恨晚呀

网友(2013-03-20):
什么地方有A端,B端,我怎么从图上看不出来?

网友:
右边应该加一个3.3V上拉吧

网友(2013-04-23):
B端输出低电平时(0V)  ,MOS管内的二极管导通,从而使MOS管导通,A端输出是低电平(0V

网友:
mos管牛人呀 mark

网友(2013-06-06):
资料很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2014-02-15):
先马克一下

网友C(2014-11-03):
用到这个电路了 很好用 谢谢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到这个电路了 很好用 谢谢共享

3.3V这边要上拉不

网友:
mark, MOS-N 场效应管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mark一下,留用

网友:
已经用上了  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2016-02-16):
感谢分享,琢磨研究

网友:
这个电平转换电路简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