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 电流

楼主(2010-08-05):
请问 sim300模块 在通话  和  TCP数传 的时候  电流消耗是多大??
可以用3.7V 2000mah 的锂电池供电吗? 有没有好的芯片推荐?

网友:
实际电流没量过,用3.7V 2000mah 的锂电池直接供电没问题,建议加电压监测,过低进行保护避免过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