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64GA004 的串口不能全双工吗?

楼主(2010-08-05):
小弟使用这个芯片时发现串口部分在全双工时会偶尔产生错误,下面的程序是不断发送 55H,如果此时 PIC的串口没有收到数据,则一切OK,屏幕上全是55H,如果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向PIC不停发送任意字符,则发送的55H偶然会出错,奇怪啊
    这个问题在 PIC24FJ128GA110 中却不存在
    以下是代码:

//PIC24系列例程:串口通信--中断方式
//中断方式串口通信,波特率为9600,外部晶振=8MHz
//

#include <p24Fxxxx.h>

// 熔丝设置
_CONFIG1( JTAGEN_OFF & GCP_ON & GWRP_ON & BKBUG_OFF    & COE_OFF & ICS_PGx1 & FWDTEN_OFF  & WINDIS_OFF     & FWPSA_PR128 & WDTPS_PS2048 )
_CONFIG2( IESO_OFF & SOSCSEL_SOSC & WUTSEL_FST  & FNOSC_PRIPLL & FCKSM_CSDCMD & OSCIOFNC_OFF & IOL1WAY_OFF & I2C1SEL_PRI & POSCMOD_X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en[] = {"hello word!"};
uchar cn[] = {"这是单片机发送的信息\n"};

void check(uchar c)
{
    switch(c)
    {
    case '0': break;
    case '1': uart_putchar('a');break;
    case '2': uart_sendbuff(en);break;
    case '3': uart_sendbuff(cn);break;
    default:  uart_sendbuff("请输入1/2/3以测试串口程序!\n");
    }
}

//串口1接收中断
void _ISR _U1RXInterrupt()
{
    _U1RXIF = 0;
    check(U1RXREG);  //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

//串口1接收发送中断
void _ISR _U1TXInterrupt()
{
    _U1TXIF = 0;
}

//发送单字符
void uart_putchar(uchar c)
{
    U1TXREG = c;
}

//串口字符串发送,参数: *p
void uart_sendbuff(uchar *p)
{
    while(*p)
    {
        uart_putchar(*p);
        p++;
        while(U1STAbits.UTXBF); //等待发送结束
    }
}

//串口初始化程序
void uart_set()
{
    TRISCbits.TRISC7 = 0;
    TRISCbits.TRISC6 = 1;

    //U1BRG=( (( (16000000/2)/9600)/16)-1 );   //波特率9600
    U1BRG = (16000000+8ul*9600)/16/9600-1;

    U1MODE = 0x8000;
    U1STA = 0x8400;
    INTCON1 = 0x8000;  //禁止中断嵌套
    INTCON2 = 0;
    IEC0 = 0x1800;     //允许UART1收发中断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long k1,k2;

    // 所有IO设为数字IO
    AD1PCFG = 0xFFFF;

    // 端口重定义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0xbf);

    // 定义 UART1 IO
    RPINR18bits.U1RXR = 24;      // RP24 = U1RX
    RPOR12bits.RP25R = 3;        // RP25 = U1TX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0x40);

    uart_set();//初始化串口

    while(1)    // 不断发送 55H
    {
        for (k1=0;k1<500000;k1++);
        uart_putchar(0x55);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