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3100问题

楼主(2010-08-05):
我用max3100 作串口通信,波特率9600但不知为什么速度达不到20MS发送14个字节,如果时间为20MS发14个字节就会有字节丢失现象,求教高手解答!!!

网友:
字节丢失是首字节,中间字节还是末字节?发送缓冲器空标志检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发的太快,而上位机接收太慢所致!!!

网友(2012-06-18):
能指教一下吗  我的接收到的数据 从串口助手上看 一直是FF  不管输入的信号怎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