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khu 永远的不知

楼主(2010-08-05):
jkhu 永远的不知:   StellarisWare里的boot_eth和boot_demo_eth 修改方法,请指教

网友:
我也来听听。

网友:
回复 楼主:
jkhu 永远的不知:   stellarisware里的boot_eth和boot_demo_eth 修改方法,请指教

刚看到你的帖子,不知道你想修改什么?能说清楚点吗?

楼主:
boot_eth是网口引导程序,如果用LM3S6911等芯片是不是需要修改,请指教修改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boot_eth是网口引导程序,如果用lm3s6911等芯片是不是需要修改,请指教修改方法

不需要修改,直接可以使用。

楼主:
有人说把芯片型号改成LM3S6911,然后编译生成新的bin文件才可以用,是不是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人说把芯片型号改成lm3s6911,然后编译生成新的bin文件才可以用,是不是这样?

那个不是关键,不过那么做了,比较规矩。

楼主:
jkhu 永远的不知师傅,如果是做产品网口的引导程序,用什么下载程序最方便,请指教

楼主(2010-09-04):
LMFlashProgrammer软件能和周工的LM LINK直接下载程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lmflashprogrammer软件能和周工的lm link直接下载程序吗?

可以

楼主:
jkhu 永远的不知先生,boot_eth是网口引导程序已下载,就是无法更新程序,请指教

网友:
你的LM Flash Programmer的第一个窗口下的client的mac地址和ip地址设对了吗?client的ip地址必须和板子的ip地址在一个网段。

楼主:
请问错误在什么地方?

楼主:
jkhu 永远的不知请指教,以上的问题已解决,为什么读程序时出现下面这个问题,怎样设置才能读出程序请指教。

楼主:
jkhu 永远的不知,请问应用程序为什么不运行

楼主:
jkhu 永远的不知你好,通过网口下载的应用程序为什么不运行,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client IP 地址:应该为169.254.xx.xx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程序,需要点upload按钮,你是不是点的blank check。

网友:
回复 楼主:
jkhu 永远的不知,请问应用程序为什么不运行

你的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楼主:
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是00001000

楼主:
jkhu 永远的不知 先生是不是忙呀?有时间帮忙解释下面两个问题,我有点不清楚   谢谢
打开boot_eth目录下的工程文件,bl_config.h及其它需要上面提到的配置方式均已配置好,直接编译并将程序下载到Flash即可。
􀂋 打开boot_demo_eth目录下的工程文件,工程文件也已经配置好,直接编译并将程序下载到Flash,这两个程序运行地址不同因此没有任何存储空间的冲突

网友:
回复 楼主:
jkhu 永远的不知 先生是不是忙呀?有时间帮忙解释下面两个问题,我有点不清楚   谢谢
打开boot_eth目录下的工程文件,bl_config.h及其它需要上面提到的配置方式均已配置好,直接编译并将程序下载到flash即可。
􀂋 打开boot_demo_eth目录下的工程文件,工程文件也已经配置好,直接编译并将程序下载到flash,这两个程序运行地址不同因此没有任何存储空间的冲突

你看看bl_config.h里设置的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