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做了一个开关电路,PNP管子经常烧掉。

楼主(2010-08-05):
最近用AVR做低功耗的设备时,需要用到开关控制外部的设备的通断,以便达到降低功耗的目的,其中用三极管做了一个开关电路,小电流器件使用起来没有问题。其中有一个设备是西门子TC35i,供电16V左右,PNP管子经常烧掉,型号为SS8550,厂家为长江。线路图如下:

情况说明:
1、第一次使用时,设备正常上电,需要切断电源时,然后断电测量三极管,发现三极管已损坏。

可能原因:没有加保护电路,使PNP工作时,处于危险的工作状态(猜想)。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换功率管或者MOS,VC1是控制端?

网友:
负载电流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就几十毫安,就是发送信息时,电流上百毫安,这个时间比较短。

网友:
GSM模块峰值电流很大的有2A多
请给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片机是3.3V电平,模块是用的西门子的终端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推荐个MOS,控制电流>1.5A,控制电压:18左右。单片机电平3.3V,有SOT23最好,

网友:
GSM模块电流瞬间可达2A吧?
8550过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控制的是西门子的终端模块,外部带降压电路,我输入的是16V,TC35i模块电压推荐电压为3.8V,最大电流2A时,我控制的电流大小为:3.8*2000/16=475mA,模块图片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我先看下。

网友:
gsm 模块不能用8550,功率太小,
最好用MOS管

网友:
R22感觉大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不能推荐个PNP,最好是SOT23的,我好试验一下

网友G:
呵呵,笑而不语

网友:
明显的小才大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指点一下?

网友:
8550用到400多mA,不烧才怪,单颗8550飞利浦的做串联开关电源还只是100mA左右都会发烫,就不要说你的400多mA了哦,上PMOS不错,低压SI2301绝对可以,1A左右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也感觉有问题,还是用MOS管了,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模拟算一下,后边是DCDC,LM2576。

楼主:
我换了一个电阻,把R28换成2K,试了几次,还可以。我多做几次实验,看看效果。

网友:
懒得找型号就多用几个并联 ,如果更懒得改板子 就搞个P沟道的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G:

笑起来很好看

网友:
回复 网友H:
8550用到400多ma,不烧才怪,单颗8550飞利浦的做串联开关电源还只是100ma左右都会发烫,就不要说你的400多ma了哦,上pmos不错,低压si2301绝对可以,1a左右没什么问题的

对的。

网友:
而且我怀疑这个管子后面的电解电容肯定容量很大,如果断电的时候前级电源马上掉电的话,这个PNP的管子的Uce就会反偏,很容易造成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可能,怎么对这种电路做保护呢,在C、E间加个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J:
有可能,怎么对这种电路做保护呢,在c、e间加个二极管?

当然!好多大功率的管子内部已经集成了这个二极管,或多或少能起到作用吧。

楼主:
这种小功率的就没有了,下次自己加上,多谢sunnyhook的指点。

网友:
PJ2301,SI2301 PMOS管即

楼主:
回复 网友K:

恩,最近买几个试试。

网友(2016-04-21):
引用 网友E:

牛逼啊。这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笑而不语

我也不语。

网友:
我也曾经烧了个8550,可能是负载瞬间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