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第一帧扫描玩以后,以后的帧就不从头开始了

楼主(2010-08-05):
请问一下,为什么第一帧扫描玩以后,以后的帧就不从头开始了,谢谢?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ram is
     port(CLK   :in  std_logic;
          RST   :in  std_logic;
          HS    :OUT  std_logic;
          VS    :OUT  std_logic;
          STVL  :buffer std_logic;
          CKV   :out std_logic;
          OEV   :out std_logic;
          VCOM  :buffer std_logic;
          OEH   :out std_logic;
          STHL  :out std_logic;
          CPH1  :buffer  std_logic;
        CPH2  :buffer  std_logic;
        CPH3 :buffer  std_logic;
        model: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dd of sram is
          signal counter,column,senddata: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AND RST='1' then
      counter<=counter+1;
      if counter>=0 and counter<20 then
       OEV<='0';
       STHL<='0';
       OEH<='1';
       STVL<='0';
  elsif counter>=1500 then
       counter<="000000000000";
       end if;
   if rst='0' then
       OEV<='0';
       STHL<='0';
       OEH<='1';
       STVL<='0';
       VCOM<='0';
       counter<="000000000000";
       end if;
   if counter=50 then
    column<=column+1;
        end if;
           if column>234 then
          column<=(others=>'0');
        end if;
  if  counter=235 THEN
           VCOM<=NOT VCOM;

            end if;

  if counter=133 and   (column>0 and column<=234) then
            VS<='1';
     elsif counter=133 and column=0 then
            VS<='0';
            end if;
if counter>=423 and counter<=1424 then
            HS<='1';
            else
           HS<='0';
            end if;
if counter>=0 and counter<50 then
            OEV<='0';
            elsif counter>=50 and counter<185 then
            OEV<='1';
            elsif counter>=185 and counter<216 then
            OEV<='0';
            OEH<='0';
            elsif counter>=216 or counter<50 then
             OEV<='0';
             OEH<='1';
            end if;
             if counter>=423 and counter<429 then
                      STHL<='1';
              elsif counter>429 or counter<423 then
                      STHL<='0';
               end if;
              if(counter>=133 and counter<1480)and column=1 then
                STVL<='1';
                else
                   STVL<='0';
                 end if;
                 if counter>=144 and counter<249  then
                 CKV<='1';
                 elsif counter>=249 or counter<144 then
                  CKV<='0';
                  end if;
                  if (counter>=425 and counter<1425)then
                     CPH1<=NOT CPH1;
                   end if;
if(counter>=0 and counter<=1500)then
                       CPH2<='0';
                       CPH3<='0';
                       model<='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dd;

楼主:
刚上电,有显示,但过了一会之后,就没了。为什么?

网友:
朋友你也做模拟屏吗?请加我QQ
QQ:147479023
e妹儿 seedfpga@163.com

刷屏也重复不断的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