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MHz脉冲电路

楼主(2010-08-05):
做一个控制板,驱动4个风扇(直流电机),采用PWM方式调速,为避免噪音,PWM频率需要做到20KHz以上。单片机用三星的某款MCU,主频8MHz,2个Timer的PWM功能以及PWM模块的A/B输出,Timer和PWM时钟若直接采用主频8M,正好可以输出32KHz(8M/256)的PWM。但事实经常难以如人愿,此款MCU的其中的一个Timer的时钟仅有4个选项:fxx/1024,fxx/256,fxx/64以及外部CK,为保证PWM的频率足够高,只能选择外部CK(8M)。另外再搭一个产生8MHz的脉冲电路,现在的做法是用RC接在CD40106反相器的一个输入/输出脚的方式产生频率尽量高的脉冲,减小R及C的值,可以提高脉冲频率,但频率提高到2M以上时,输出的振荡波形开始不稳定,波形也变差了。
请路过的各位大虾指点一个的8MHz脉冲电路,谢谢!

网友:
我有输出10M的PWM的MCU,跟9454资源差不多。感兴趣可以找我。QQ:26313281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输出10m的pwm的mcu,跟9454资源差不多。感兴趣可以找我。qq:263132814

1楼的朋友,你这颗MCU有几路PWM?

网友:
STM8外部接8M,它的CO脚能输出8M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m8外部接8m,它的co脚能输出8m频率

要加一片STM8了,意义不大了,如果要加MCU,直接加一个带PWM功能的单片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