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ile DDR引脚连接

楼主(2010-08-05):
本人最近在画一块板子,有几个问题想询问一下:
1.mobile DDR的地址线和控制线能否直接连接cyclone iii FPGA,要不要加匹配电阻和别的什么,要加的话,电阻值在什么范围?
2.DDR的地址和控制线能连接FPGA的任意IO PIN吗?还是必须连到某些特定的引脚?
EDA365论坛网3.如果把mobile DDR和FPGA画在两块板子上,再通过接插件连接在一起,这样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能否推荐一些适宜DDR这种高频的接插件?两块板子的接口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www.eda365.com由于我之前未接触过DDR这种高频的东西,所以问题较多,还麻烦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本人最近在画一块板子,有几个问题想询问一下
1.mobile DDR的地址线和控制线能否直接连接cyclone iii FPGA,要不要加匹配电阻和别的什么,要加的话,电阻值在什么范围?
2.DDR的地址和控制线能连接FPGA的任意IO PIN吗?还是必须连到某些特定的引脚?
3.如果把mobile DDR和FPGA画在两块板子上,再通过接插件连接在一起,这样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能否推荐一些适宜DDR这种高频的接插件?两块板子的接口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由于我之前未接触过DDR这种高频的东西,所以问题较多,还麻烦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DDR的引脚连接不是那么随意的,主要是它对相位有要求,altera有个文档,你可以去他网站上找找。可以参考cyclone iii starter kit里,上面有个DDR,加了匹配的电阻。有适用于高速高频的插接件,不过还是不推荐使用,DDR应该放在离FPGA比较近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