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烧写失败

楼主(2010-08-05):
对cc2430进行程序烧写的时候写不进去,显示要擦除FALSH,可是怎么都擦除不了啊?而且物理地址写不进去?有没有遇到相似问题的朋友给帮帮忙!

网友(2011-05-31):
回复 楼主:
------------------------------------------------------------------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先看看你的仿真器是否正常显示在你的设备列表里
我的经验是,这款仿真器失效的几率是芯片失效几率的n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虽然年代久远了 还是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前两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换开发板能正常下载,换新的CC2430模块不行,报flash锁定的错误。
百度上有人说是jtag的几根线连接的问题,今天查了查,还真是问题的所在,建议大家下不了程序时,查一查jtag的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虽然年代久远了 还是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前两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换开发板能正常下载,换新的cc2430模块不行,报flash锁定的错误。
百度上有人说是jtag的几根线连接的问题,今天查了查,还真是问题的所在,建议大家下不了程序时,查一查jtag的连接。

4楼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具体问题是在哪里么?我近来在做2530的,也是遇到报flash锁定的错误,我刚才按照你说的查了一下jtag管脚,都没有连错

楼主:
我做了几块板子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有一块换个CC2430就好了 具体原因没找到 惭愧啊 至于Flash锁死的问题 即便是正常的板子 烧写的次数多了有时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1-07-01):
回复 网友D:

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