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10-08-05):
由于对电机驱动不熟悉,故请各位推荐下驱动芯片,或驱动电路。。。电机是两相四线步进电机,步距角1。8度,额定电压5.57V DC,驱动电压24V DC..
谢谢。。

楼主:
不需要细分

网友:
电流多大都不说。
电流小的话,四相的电机可以弄单极驱动方式的,用2003这类芯片玩

网友:
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比较多,你百度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额定电流是0.58安。。。。
而且目标控制只是电机的正反转,还有就是能够确定走了几步。。。
因为没有经验,还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
有看到关于L297+298的贴,,也曾看到用两个3955的,,但图都没怎么看到好用的,说的也不详细。。请各位不吝赐教啊,,比较急。

楼主:
请高手们多给点建议。。

网友:
A3977,便宜量又足,1A以下几乎不用散热片

网友:
阿莫的JJ就是用这个片子

楼主:
这也不错,请问有没有相关的驱动电路啊,或者给点建议,要求比较简单,能控制正反转,能精确定位,不需要细分。

网友:
呵呵做个小广告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6812110795

楼主:
广告就算了吧,还是希望能有原理图,能加点说明。。

楼主:
这两天在网上有看到L297+L298的电路,感觉挺适用的。不知道谁有做过的,给个外围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阿莫的JJ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