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1232 +ds18B20的程序怎么温度都是0

楼主(2010-08-05):
#include "msp430x12x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TMPL,TMPH;
uint  jk=0;

/**************函数的声明*************************/
void delay_us();                 //延时1.25
uchar rest_ds18b20(void);        //复位函数
uchar read_bit();                //读一位
void  write_bit(char bitval) ;   //写一位
uchar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写一个字节
uint  get_temp();               //获得温度

/************DS18B20控制引脚定义****************/
#define   DQ_OUT     P3DIR|=BIT5
#define   DQ_IN      P3DIR&=~BIT5
#define   DQ_H       P3OUT|=BIT5
#define   DQ_L       P3OUT&=~BIT5
#define   DQ_DATE    (P3IN&BIT5)     //读出P2.7口数据 1  OR  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nsigned long time)
{
  //while(time--);
  _NOP();//一个周期
}

//ds18b20复位子程序
uchar rest_ds18b20(void)
{
  uchar ds18b20_rest_flag;
// delay_us(5);//稍做延时
  DQ_OUT;//输出
  DQ_L; //输出0
  delay_us(480);  //480uS
  DQ_H; //输出1
  delay_us(48);
  DQ_IN;   //输入
  ds18b20_rest_flag=DQ_DATE;
  delay_us(400);    //400uS
  return ds18b20_rest_flag;      //如果stDQ=0则初始化成功 stDQ=1则初始化失败
}

//读一个位
uchar read_bit()
{
        DQ_OUT;//输出
        DQ_L;//输出0
        DQ_H;//输出1
        delay_us(15);//15uS
        return  DQ_DATE;                    //读出的一个位值返回
}
//写一个位
void  write_bit(char bitval)
{
   DQ_OUT;//输出
   DQ_L;   //输出0
   delay_us(16);//16us
   if(bitval==1)
   DQ_H;
   delay_us(80); //在其余的时间隙保持值。
   DQ_H;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
        uchar  value=0;
        for(i=0;i<8;i++)
        {
             if(read_bit())                  //当read_bit()=0时,value=0。
                 {                        //当 read_bit()=1时,执行 value|=0x01<<i;,value=1。
                    value|=0x01<<i;           //按位或|。  有一个为1则为1
                  }
                  delay_us(36) ;          //等待剩下时间隙。

        }

        return  value;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temp;
        for(i=0;i<8;i++)
        {
           temp=val>>i;
           temp=temp&0x01;
           write_bit(temp);
         }
          delay_us(80);//80uS

}

//获得温度的值
uint  get_temp()
{
   float  f_temp;
   uint temp;
   rest_ds18b20();                       //通过单总线的所有执行(处理 )都从一个初始化程序开始。其包括总线发出的复位脉冲和{ 从机发出的脉冲。(单机)}
   write_byte(0xCC);                      // 写跳过读ROM指令。因为只对一个DB18B20操作。
   write_byte(0xBE);                      //read_EEROM =0xBE    ,读暂存器,读内部RAM中9字节的温度
   TMPL = read_byte();                //读取低字节的8位数据
   TMPH = read_byte();                //读取低字节的8位数据
   temp = TMPH;                       //把高位的8字节数据 付给temp。
   temp <<= 8;                        //两个字节为一个字
   temp = temp | TMPL;
   f_temp=temp*0.0625;                //温度在寄存器里面是12位,分辨率为:0.0625。
   temp=f_temp*10+0.5;                //扩大10倍为了保存以为小数点。加0.5是为了四舍五入。
   f_temp=f_temp+0.05;
   return   temp;
}

uchar flag;
//*****************温度转换函数****************************
void tempchange()
{

        flag=rest_ds18b20();
        //delay_us(20);
        write_byte(0xCC);      // 写跳过读ROM指令。因为只对一个DB18B20操作。
        write_byte(0x44 );    //  写温度转换指令。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DCOCTL=DCO0+DCO1+DCO2;
      //BCSCTL1=RSEL2;
      //BCSCTL2 = DIVS_0 + DIVM_0;       //MCLK   SMCLK不分频

      DCOCTL=DCO0+DCO1+DCO2;
      BCSCTL1=RSEL0+RSEL1+RSEL2;
      //BCSCTL2 = DIVM_1 + DIVM_0;

   while(1)
   {
          tempchange();              //温度转换函数。
          jk=get_temp();
   }
}

为什么得不到温度呢?

网友(2010-10-01):
DS18B20转换是要时间的,最小时间为0.5s
你要在启动转换后起码经过0.5s再去读温度值,否则都是错误的

网友(2011-04-29):
三总线的温度传感器时序特别重要,要是从51那移植过来的话,得改改延时之类的吧。

网友(2012-01-12):
回复 楼主:

转换命令后增加一个750ms 的延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