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做个这样的视觉处理系统。

楼主(2010-08-06):
公司有一批产品,5x5x2,纯金属材料,数量每月1000w个,但是对尺寸要求比较高。而且还有一系列相近尺寸的产品,比如5.2x5.2x2,有时候外加工单位会将少量的产品混入,1000w个里面混入500个就很麻烦了。对于2这个尺寸,可以让产品通过两根不平行的滚子,产品自动回按大小掉落到相应的盒子中。但是对于5这个尺寸,公差±0.05,不知道怎么检。不知道能否做个视觉处理系统,让产品一个个通过摄像头时读出尺寸,要求精度0.01mm。

现在我们只能是加强管理这方面,防止尺寸偏差,不知有没有现成的设备,可以做到这种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公司有一批产品,5x5x2,纯金属材料,数量每月1000w个,但是对尺寸要求比较高。而且还有一系列相近尺寸的产品,比如5.2x5.2x2,有时候外加工单位会将少量的产品混入,1000w个里面混入500个就很麻烦了。对于2这个尺寸,可以让产品通过两根不平行的滚子,产品自动回按大小掉落到相应的盒子中。但是对于5这个尺寸,公差±0.05,不知道怎么检。不知道能否做个视觉处理系统,让产品一个个通过摄像头时读出尺寸,要求精度0.01mm。
现在我们只能是加强管理这方面,防止尺寸偏差,不知有没有现成的设备,可以做到这种要求。

从重量上能分辨吗?

网友:
贴出产品的清晰照片,各个角度的,才好想办法. 仅仅这样描述,就考虑视觉?

5.2mm要求区分出0.01,  精度要是0.2%以上了, 大概计算一下,你需要拍1024分辨率的图片,才有可能.如果图片有丁点儿不清晰就没戏了. 估计是视觉能做,100%检出很难
如果找做震动料斗的专业厂商,说不定能够替你分辨出来

网友:
最简单方法:  NI Vision Builder(PJ版) + USB 高清摄像头(WEBCAM)+NI USB WEB CAM Driver
有钱的买正版的+1394摄像头。

网友:
这个要马克

网友:
产品要在移动中拍摄,会增加很多不确定因素(角度,移动速度,光线,振动等等),用视觉处理估计难以胜任这么高的精度,我倒觉得重量检测可行性倒高些...

网友:
这个是生产制成的事情,加上测量系统分析,全捡不是解决把法,要把重心 放在如何减小偏差,提高系统精度,这才是正道

网友:
精度 0.01mm   帮顶

网友:
如果看过NI DAY的Compact Vision的演示视频就知道它的厉害

楼主:
0.01精度太高了0.05也可以。关节是要能识别出表面的凹坑,等缺陷。现在的方法是每月2000w个全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简单方法:  ni vision builder(pj版) + usb 高清摄像头(webcam)+ni usb web cam driver
有钱的买正版的+1394摄像头。

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2013-04-11):
光源是难点,其他应该不是很大问题!特别是划伤检测,要做到50PPM不可能!

网友(2018-12-30):
上次一个展销会上,有一个视觉检测,能检测尺寸,缺陷等

网友:
检测没问题,但0.01mm好象有点难度!

网友:
0.01吓人了

网友:
制造时做marking,如加颜色,加点,加花纹,视觉就不需要什么0.01精度了。。。

网友:
有现成这样的设备,上周还有个测量台的厂家过来拜访我们,东西确实好,有测2D的,也有测3D的,20W起步,直呼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