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M1702无法读卡的原因?(附RFID资料,给需要的人)

楼主(2010-08-06):
程序运行到1702初始化的时候有一句
        while((temp = SPIRead(Command)) != 0)                        /* 等待Command = 0,FM1702复位成功 */
        {
        ;//        _nop_();
        }
然后程序就卡住了。SPIRead()貌似每次都不为零,有几种可能的原因呢?
软件是直接从别的地方移植过来的,我只修改了管脚定义而已。莫非硬件有问题?

还有就是请教一下
unsigned char SPIRead(char reg_ad)
{   char temp;
    RF_SCK=0;
     _nop_();
     _nop_();
    RF_NSS=0;
    reg_ad <<= 1;
    reg_ad |= 0x80;
    spi_byte_transceive(reg_ad);
    temp=spi_byte_transceive(0x00);
    RF_NSS=1;
    return (temp);
}

void SPIWrite(char reg_ad,char reg_data)
{
    RF_SCK=0;
    reg_ad <<= 1;
    RF_NSS=0;
    reg_ad &= 0x7F;
    spi_byte_transceive(reg_ad);
    spi_byte_transceive(reg_data);
    RF_NSS=1;
    return;
}

在上面两个函数中,为什么reg_ad要进行变换?
请大家多多来鄙视吧。
附我现在用的刷卡机程序和图纸。

楼主:
使用STC是老板的要求,降低成本。

楼主:
顺带贴一下RFID的资料,给需要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勉

楼主:
等了一天还是没人,看来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都没人愿意回复了。。。。。

网友:
哥们,加我QQ讨论,156639179

网友:
我也碰到到了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一。运行到while((temp = SPIRead(Command)) != 0)卡死
Command不为零有可能是SPI复位不成功。

二。为什么reg_ad要进行变换?
那是因为fm1702寄存器的地址格式要求:
1。最低位必需为零
2。最高位如果是写的话置0,读就置1。

楼主(2010-11-01):
回复 网友B:

3Q

楼主:
回复 网友C:

3Q

楼主:
上传个参考代码,基本上改改寄存器,和延时程序就可以用了。如果不能用,差不多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楼上的嗯嗯,好,有看过类似的,貌似是1整套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D:

good

网友:
谢谢楼主,正在调这个,呵呵!

网友(2011-05-23):
正在弄,做记号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精神

网友(2011-07-26):
哥们,你的出现的的那个复位不成功的问题,是什么原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望多多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不见你在线啊?加你后也不见问了,我调出来了,但是程序很冗余,是由一个汇编自己改过来的。程序现在的问题是只能执行一次,循环第二次就卡在防冲突环节,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考虑呢,弄好了,我发到我上次那个贴上,你下一份看看。

网友:
延时加长点试下

网友:
去RFID世界网看看.那上面做读卡器的多的是.

网友:
楼主请留下联系方式。我最近也再做这个,我主要问题是密码校验不成功。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2011-09-08):
现在怎么下不了文件了啊?

网友(2011-11-01):
回复 楼主: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能给能把你的图纸和程序共享下了,谢了!邮箱 ;lysky@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