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THREAD的软定时器工作占用的堆栈是那个?如何修改堆栈大小?

楼主(2010-08-06):
最近使用了RT-THREAD,感觉不错。但在使用软定时器的时候开始出现问题,我估计是堆栈不足造成的。但我查了一下配置并没有设置定时器任务堆栈的位置,想问一下这些软定时器到底使用的是那个堆栈?应该不是中断的堆栈吧?默认堆栈是多少?是在那里设置的?谢谢。
    另外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堆栈溢出很容易出现一些根本就想不到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设置能够在堆栈溢出的时候停下?死循环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在跟踪的时候看出来到底是那个任务发生溢出了。

网友:
RT-Thread的定时器分硬件定时和软件定时器,

* 硬定时器是直接在中断服务例程中执行;
* 软定时器是在高优先级任务中执行。

  软定时器创建/初始化时需要指定RT_TIMER_FLAG_SOFT_TIMER参数,同时需要在rtconfig.h中定义RT_USING_TIMER_SOFT宏。

  这个高优先级任务的栈可以由RT_TIMER_THREAD_STACK_SIZE指定。

堆栈溢出在系统中有检测,并且检查到后会进入assert状态。但是这个检查时间可能稍微有些偏晚。

楼主:
谢谢,我再看一下,呵呵。暂时没有明白。因为我使用一两个简单的定时器还可以,多了就出问题,所以猜想应该是堆栈溢出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