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起死回生 真奇怪

楼主(2010-08-06):
ibm t30加扩展坞,扩展坞只有一个usb口,平时都是接hub使用,一般只用两个口,一个接鼠标一个接仿真器,昨晚接移动硬盘,一插上usb hub灯就灭了。拔掉hub直接插鼠标,鼠标灯不亮。关机重启,还是不行。直接接到笔记本的usb口上正常,我想是扩展坞的usb口坏了,郁闷啊。
今天早上扩展坞的usb口又好了,真是奇怪。……

网友:
不是郁闷 应该是高兴

网友:
内部有自恢复保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部有自恢复保险吧!

昨晚关机等了几分钟又开还不行,保险丝不会要这么久吧。

————————————
等的时候把电源线也拔了的

网友:
IBM的保险基本都是一次性的

网友:
半死不活的自恢复

网友:
以前的二手小黑经常遇见这种问题,自动关机后无法启动,放一晚上自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