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 LED 七彩渐变锁定颜色亮度渐变方案

楼主(2010-08-06):
接到一个案子其中一个功能是按下一个按键RGB LED颜色渐变,再次按下次按键锁定当前颜。另外两个键调节RGB LED 线性亮暗。
问题来了:颜色渐变可以用PWM来控制,LED线性亮暗可用PWM来控制,可是既要控制颜色渐变还要线性控制亮暗两者功能互为独立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案呢或者有现成IC可用?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用普通的MCU就可以,关键是软件。同一色彩在不同的亮度,其RGB的占空比比例不一定相同,和LED特征有关,这些数据测定比较困难。

楼主:
1楼】 cowboy

积分:2735
派别:
来自:
用普通的MCU就可以,关键是软件。同一色彩在不同的亮度,其RGB的占空比比例不一定相同,和LED特征有关,这些数据测定比较困难。
=============================================================
谢谢您的回复,普通的MCU就可以??可否说具体点。三路PWM控制RGB,一路PWM控制亮度可以么。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颜色渐变的过程是PWM占空比渐变的过程,要颜色要很好的过渡柔和的渐变那么PWM占空比的变化频率要高,可是这样MCU就没有什么间隙执行其他任务了。

网友:
占空比控制渐变,频率控制亮度,具体效果还得具体测定!

网友:
3路 8位的PWM 就可以了,

楼主:
【3楼】 sz_ehome

积分:395
派别:
来自:
占空比控制渐变,频率控制亮度,具体效果还得具体测定!
===================================================
谢谢!频率和亮度关系很大么,频率的变化是处理亮度的抖动问题吧!

楼主:
4楼】 jackiezeng

积分:2347
派别:
来自:http://shop57220614.taobao.com/
3路 8位的PWM 就可以了,
================================================
谢谢!MCU的输出的PWM频率是固定的呢?

网友:
频率固定,亮度Y取值为0~255,色彩用RBG的比例表示,R:B:G 比值不同就有不同的色彩。设定色彩时使R+B+G=256,然后,R、B、G分别与Y相乘,再除以256,分别作为三个PWM的点空比。

楼主:
谢谢LS,有空我试试。

网友(2012-07-06):
非常感谢cowboy ,
请问固定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2010-08-06):
频率固定,亮度Y取值为0~255,色彩用RBG的比例表示,R:B:G 比值不同就有不同的色彩。设定色彩时使R+B+G=256,然后,R、B、G分别与Y相乘,再除以256,分别作为三个PWM的点空比
===================================================
所说的固定频率是所少?

网友(2013-09-10):
新思路,好方法

网友:
so easy。一颗NCP5623搞定!!
当然最好加一颗6脚,或8脚cpu咯!

网友A:
cowboy一言惊醒梦中人

网友:
用这个技术做出来的产品在指示方面可以比较酷,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4-05-13):
引用 网友B:
频率固定,亮度Y取值为0~255,色彩用RBG的比例表示,R:B:G 比值不同就有不同的色彩。设定色彩时使R+B+G=2 ...

不错,一语惊醒啦,有空也玩玩。

网友(2014-12-08):
引用 网友A:
cowboy一言惊醒梦中人

您好 请问惊醒了什么 本人新手 望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