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SAM8 编译错误 internal error:[coreutil/general]:illegal state

楼主(2010-08-06):
用 EWSAM8-EV-310A 编译一个9454的程序,下面这几种语句都不能编译
T0CON &= 0xfe;
T0CON = T0CON & 0xfe;

经过多次尝试,发现 T0CON 可以直接赋值,下面这两种都可以
T0CON = 0xfe;
或者
T0BUF = T0CON & 0xfe;
T0CON = T0BUF;

进一步发现
T0CON &= 0xff;
T0CON &= 0x00;
也可以编译

有没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啊,是编译器问题还是没有和谐好?

网友(2010-11-27):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呀...你解决了么
特殊寄存器赋值就可以;运算就不行
如:
#include <ioS3C9454.h>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
     P0 =i+1;
    }
}
上面的是可以的;
下面这个是出错的:
#include <ioS3C9454.h>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
     P0 =P0+1;
    }
}
错误:
tool internal error:
Internal Error:[CoreUtil/General]:Illegal state

网友(2011-11-10):
我是初学者也出现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IAR 3.10 FOR SAM
楼主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IAR FOR SAM8 v3.20可以通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