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放大呢?大侠给解释下,谢谢!

楼主(2010-08-06):
比如电池为2V,那么输出怎么算?

楼主:
仿真如下:
仿真错了吗?

网友:
2 * 3.08/12 =0.51333333333333
差分放大,共模抑制比高(电阻匹配好的情况下)

网友:
Vn=3.75*(3.08/3.08+12)=0.7659
Vo=3.08*Vn/12+Vn=0.96248

楼主:
感谢楼上的2位。
我只会3楼的方法,2楼的不知道怎么推导的(把三楼的1式代人2式不算)。

这个图来着本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2286&bbs_page_no=1&bbs_id=1026
为什么要这样的放大电路呢?

貌似这样的话是个缩小电路了,我使用最简单的分压后跟随应该也能起到增加带负载能力,那么,我发的图的优点在哪里呢?
再次表示我的谢意!

网友:
输出电压Vo=(3.08/12)*E,这个电路中电池负极不需要接地,可以与系统地悬浮,方便在电池的负极串联取样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悬浮了吗?
我看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2286&bbs_page_no=1&bbs_id=1026
有这张图:

这个图中负极直接通过很小的电阻r26接了地,按我的理解,可以理解为“已经接了地”
我的理解错了吗?

下图:(也是来自本站的一位大侠)

也是这样的电路,也是一样的电路,通过很小的电阻与地连,这么小的电阻怎么可以理解为“与系统地悬浮”呢?

谢谢楼上!

网友:
“悬浮”的说法不太准确,其实这个电路就是取样电池正负极两端的电位差。并且不需要考虑电池的负极有没有直接接地,图中负极所接的小电阻是为了电流取样,充电时会在这个电阻上产生一定的电压,不管这个电压怎么变化,输出电压只跟电池两端的电压有关。

楼主:
谢谢楼上!!
这样的电路叫什么名字?差动放大?
有没有更典型的电路可以学习呢?或者,这个电路已经“很典型”了?

网友(2010-09-15):
双->单端转换电路,典型的是4个电阻都一样,增益为1,负责把双端信号(差模)转换成单端信号(对参考端--地),共模抑制比相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