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完成的自动插端子机

楼主(2010-08-06):
快组装完成了,只剩下触摸屏连接起来,编好程序就可以了

人机界面 (原文件名:201008061216.jpg)

动作部分 (原文件名:201008061217.jpg)

整机 (原文件名:201008061218.jpg)

电控部分,PLC和伺服 (原文件名:201008061219.jpg)

加工零件的铣床 (原文件名:201008061221.jpg)

加工零件的磨床和火花机 (原文件名:201008061222.jpg)

产品 (原文件名:201008061223.jpg)

网友:
比较高深的运动控制啊!

网友:
目的 是将 铜片(或端子) 插到最后一张图片中的塑料件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5w左右。

网友:
送料效果怎样?会不会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的 是将 铜片(或端子) 插到最后一张图片中的塑料件中?

是的,完成后再上视频给大家看看,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可以省掉大部分人力

楼主:
这个产品叫IDC,网络和电话布线用的

网友:
我看到了  因当是 "电话龙骨架"上的哪个5、6、8位配线排上的哪玩样

还有汽动~~~~~~~  5W~~~低了   省下的不但是人工还是时间 可以24小时工作 还有意外  还有有保障的质量

网友:
装料是  到下去就会自动整理好行  还是要求人工摆好

网友:
相当厉害!小型机械加工厂了

网友:
现在人工贵
而且是越来越贵

自动类的机器 已经开始 爆发 需求了。

网友:
我们单位有一台类似的,进料量多,10W+

网友:
楼主这台机可能卖不了好价钱(同行中),因为面子工程都没有做好!

象这种机屏尽量用有名的牌子(不是贵的、而是有名的),这是我做工控多年来的经验呀!

上次在深圳看过一台自动裁线打端子机(双头),人家用了6个三菱伺服、一台三菱3U的PLC外加5个运动控制模块、一个10.4寸触屏、两台日本柱友行星减速机、5套LSK的KK模组(滑轨加丝杆),光这些加起来就是8万多!人家可以卖25万左右(同行也只是卖几万块),并且一个月可以卖10多台呀,这才是赚钱,

他们老板和我们说三年前还很穷,借钱花,可现在开的是奔驰350(110多万)还有一辆A6L给他弟了,给他打工的经理都配了台别克20多万的车,看他这样赚钱真轻松呀!

楼主:
其实这个是定制的机器,按客人要求做的,真的是没钱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这台机可能卖不了好价钱(同行中),因为面子工程都没有做好!
象这种机屏尽量用有名的牌子(不是贵的、而是有名的),这是我做工控多年来的经验呀!

上次在深圳看过一台自动裁线打端子机(双头),人家用了6个三菱伺服、一台三菱3u的plc外加5个运动控制模块、一个10.4寸触屏、两台日本柱友行星减速机、5套lsk的kk模组(滑轨加丝杆),光这些加起来就是8万多!人家可以卖25万左右(同行也只是卖几万块),并且一个月可以卖10多台呀,这才是赚钱,
他们老板和我们说三年前还很穷,借钱花,可现在开的是奔驰350(110多万)还有一辆a6l给他弟了,给他打工的经理都配了台别克20多万的车,看他这样赚钱真轻松呀!
这种设备不是每个厂都买得起的,也不是买得起的厂就会买你的。除了产品附加值高,你还需要很强的业务能力,或者很好的业务关系。

网友:
楼主能告诉我那个小伺服在哪里买的吗  qq:157364450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淘宝买的,淘宝搜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
上料是振动排料的,自动的!

网友:
过度的自动化,将会导致大量的失业,是不和谐因素,应予以制止!
大量的失业,将导致各种产能的过度增加,更加导致了产能过剩,导致&&(*&……*&……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过度的自动化,将会导致大量的失业,。。
对你这句话很有感触。刚毕业那阵,在个大厂跟高工搞工厂设备半自动化改造,当时操作的工人师傅都有点忧郁。后来果然,改好设备后,原来4个工人操作的设备,就裁了两个人。。。

对于中国来说,最多的,就是人了。

网友:
也想往这个方向发展下,老家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做的一般般了,我们公司里做了好多这样的机器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过度的自动化,将会导致大量的失业,是不和谐因素,应予以制止!
大量的失业,将导致各种产能的过度增加,更加导致了产能过剩,导致&&(*&……*&……

这话你找 工厂的老板说去  这话你找工业机械设计者去   这话等你没米下肚在去想

网友:
5W属于低利润了。

网友:
没想到被频频引用,唉,现实很残酷

网友:
一台小伺服加一堆气缸,电气方面不难,成本不高

网友:
楼主是专门给客户定做自动化设备的?

网友:
浙江慈溪周巷那边有个客户也是做端子机和剥线机的,这东西暴利,现在他们的剥线机刀口就是用我们的中走丝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人工贵
而且是越来越贵
自动类的机器 已经开始 爆发 需求了。

严重同意,(“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不足以谋一时。”)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现在人工贵
而且是越来越贵
自动类的机器 已经开始 爆发 需求了。
严重同意,(“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不足以谋一时。”)

的確是這樣,等LZ的帖,等了好久,就是沒有看到做完的樣子!!!!!!!!!!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三菱的伺服控制器什么价格买的,能告知下价格吗,我们接下来可能也用这控制器。

网友(2010-10-10):
为什么没后续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低端的劳动力本来就会不断的贬值。

网友:
mark~~~学习一下啊,现在急着学习的

网友:
信捷的触摸屏,三菱的PLC,伺服看不出什么牌子,振动盘上料,气动,机械部分好复杂,大制作哇!!

网友:
我搞过生产小型电解电容的电控系统,它机械比这复杂N倍,是从鬼子那边传过来的淘汰机.现在很多电容厂家都是用的这个机器.

网友:
这样的我公司一大把.

网友:
很像国外军火厂装子_弹弹头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