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lman滤波测试——波形显示

楼主(2010-08-06):
硬件:
1、加速度——LIS3LV02DQ
2、陀螺仪——LY530AL
3、单片机——m168

软件:
1、上位机软件——串口示波器。下载,使用参考: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64014&bbs_page_no=1&bbs_id=1025
2、单片机软件,网上找的kalman滤波,具体代码如下
static const float dt = 0.02;

static float P[2][2] = {{ 1, 0 },
                        { 0, 1 }};

float angle;
float q_bias;
float rate;

static const float R_angle = 0.5 ;
static const float Q_angle = 0.001;
static const float Q_gyro  = 0.003;

float stateUpdate(const float gyro_m){

        float q;
        float Pdot[4];
        q = gyro_m - q_bias;
        Pdot[0] = Q_angle - P[0][1] - P[1][0];        /* 0,0 */
        Pdot[1] = - P[1][1];                        /* 0,1 */
        Pdot[2] = - P[1][1];                         /* 1,0 */
        Pdot[3] = Q_gyro;                        /* 1,1 */

        rate = q;

        angle += q * dt;

        P[0][0] += Pdot[0] * dt;
        P[0][1] += Pdot[1] * dt;
        P[1][0] += Pdot[2] * dt;
        P[1][1] += Pdot[3] * dt;

        return angle;
}

float kalmanUpdate(const float incAngle)
{

        float angle_m = incAngle;
        float angle_err = angle_m - angle;

        float h_0 = 1;

        const float PHt_0 = h_0*P[0][0]; /* + h_1*P[0][1] = 0*/
        const float PHt_1 = h_0*P[1][0]; /* + h_1*P[1][1] = 0*/

        float E = R_angle +(h_0 * PHt_0);

        float K_0 = PHt_0 / E;
        float K_1 = PHt_1 / E;

        float Y_0 = PHt_0;  /*h_0 * P[0][0]*/
        float Y_1 = h_0 * P[0][1];

        P[0][0] -= K_0 * Y_0;
        P[0][1] -= K_0 * Y_1;
        P[1][0] -= K_1 * Y_0;
        P[1][1] -= K_1 * Y_1;

        angle += K_0 * angle_err;
        q_bias += K_1 * angle_err;

        return angle;
}

测试说明——单片机采集加速度和陀螺仪的信号,并使用上面的kalman滤波,计算出最优倾角,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机,pc机运行的串口示波器将相关波形显示出来。
1、红色为加速度换算后的角度。
2、黄色为陀螺仪直接积分后的角度。
3、蓝色为kalman滤波后的角度。

下面是硬件展示:

下面是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datasheet:

楼主:
调整R_angle 、Q_angle和Q_gyro 后输出波形会有所差异,以下是分别为0.5、0.001、 0.003的波形(慢速连续不断改地变倾角),滤波后角度的变化会优先于加速度的角度。

网友:
谢谢,参考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总是点错按钮,占用了很多楼层

楼主:
再上几张,上面sb1的陀螺仪角度偏离加速度角度(向上平移了一段)是由于初始时传感器偏离了一个角度,示波刚开始时角度已经显示了一个角度,但由于传感器没有移动,加速度积分的值依旧是零,所以传感器移动后就出现两个传感器之间有平移错位。sb2是水平启动示波时的波形。另外有几点不明白请高人评评
测量的是x轴,可是沿y轴水平运动时(sb3),沿x轴水平运动(sb4)和沿z轴垂直移动(sb5)时,加速度测量角度很容易达到最大角度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速度计需要使用低通滤波抑制运动加速度的脉冲响应
因为加速度计仅仅是提供一个长期稳定,因此低截止频率的低通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贴个再完整一点的代码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应9楼要求,将main.c原码附上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twi.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crc16.c"
#include"uart.c"
#include"kalman.c"
#include"twimaster.c"

unsigned char Array[8]={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unsigned char Rcvbuf[2];
static int i;
float y1,y2;
int y3=0;

//输出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ial(void)
{
        DDRB=0B00110000;
        PINB=0X00;
        PORTB=0X00;

        DDRD=0B01100000;
        PIND=0X00;
        PORTD=0X00;
}

//Timer1初始化
void Timer1Init(void)
{

  TCCR1A=0;
  TCCR1B=_BV(WGM12)|_BV(CS11);
  OCR1A=0x9C40;     //20ms     //0x4E20; //周期是:10毫秒
  TIMSK1|=_BV(OCIE1A);
}

//Timer1 CTC中断,此中断发生周期是:10毫秒
ISR(TIMER1_COMPA_vect)
{
  //gyro,acc为外部变量
  stateUpdate(gyro);//外部函数

  y1=yyh1+(gyro*0.02);
  y2=(int)kalmanUpdate(acc);//外部函数

  Array[0]=acc;
  Array[1]=acc>>8;
  Array[2]=(int)y1;
  Array[3]=(int)y1>>8;
  Array[4]=y2;
  Array[5]=y>>8;
  Array[6]=y3;//
  Array[7]=y3>>8;

  CRC16(Array, Rcvbuf,8);//外部函数

  for(i=0;i<8;i++)  USART_Transmit(Array);//外部函数

  USART_Transmit(Rcvbuf[1]);//外部函数
  USART_Transmit(Rcvbuf[0]);//外部函数
}

int main(void)
{
        PORT_initial();
        Timer1Init();
    I2C_Init();
        USART_initial();

        I2C_Start();         //启动twi的中断模式。
        SREG|=0b10000000;    //开总中断

        while(1)
        {
                ;
        }
}

网友:
关注,黄线是滤波后的波形么?

网友:
发现LZ用ARDUINO的哈哈,好亲切啊,想学习卡尔曼滤波,不知道LZ是否方便将ARDUINO下的滤波代码(包括库文件)发给我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xfzheng@139.com

楼主:
我用的是arduino的板子,但编程环境是winavr,arduino就硬件而言就是avr。用arduino的ide只能做简单的事,无法完成复杂的工作,此测试程序没有使用其ide,故无arduino程序。另外重复一下
1、红色为加速度换算后的角度。
2、黄色为陀螺仪直接积分后的角度。
3、蓝色为kalman滤波后的角度。

目前正在研究怎样评估kalman的滤波效果,即怎样的波形才是最优波形。

网友:
那能否把完整的代码发我一份呢,包括include的库文件,纯学习用

网友:
我也用LIS3LV02DQ测试了,但不知道是否LIS3LV02DQ焊坏了,只有X轴输出正确,Y,Z轴一直保持2047(0x7FF)。另外发现VS2010多了一个Chart控件,再加上原来已有的SerialPort,做一个波形显示很简单。

这个图是X轴输出,正在显示是X输出+2000的波形

楼主:
回楼上——LIS3LV02DQ是数字接口,如果有x轴信号,芯片不太应该有问题,看看20h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如果设置为c1h则只有x轴工作,要三轴工作20h寄存器要设置为c7h。另外,当初为了看波形,我也使用VB6(mschart)编写过示波软件,但mschart抖动厉害,看了网上普遍存在抖动问题,加之放大缩小到功能,实在相比这个串口示波器差太远,于是放弃了。

再次附上一个用kb6mcc算法的波形——

这个算法和先前贴出的算法同样有效,如果不会有效调节R_angle 、Q_angle和Q_gyro 的话,使用这个算法会有着更优秀的输出效果。

以下是kb6mcc算法代码——感谢kb6mcc无私奉献

//----------------------------------------------------------------
void matrix_multiply(float* A, float* B, int m, int p, int n, float* C)
{

    int i, j, k;
    for (i=0;i<m;i++)
        for(j=0;j<n;j++)
        {
          C[n*i+j]=0;
          for (k=0;k<p;k++)
            C[n*i+j]= C[n*i+j]+A[p*i+k]*B[n*k+j];
        }
}

static void matrix_addition(float* A, float* B, int m, int n, float* C)

{

    int i, j;
    for (i=0;i<m;i++)
        for(j=0;j<n;j++)
            C[n*i+j]=A[n*i+j]+B[n*i+j];
}

void matrix_subtraction(float* A, float* B, int m, int n, float* C)
{
    int i, j;
    for (i=0;i<m;i++)
        for(j=0;j<n;j++)
            C[n*i+j]=A[n*i+j]-B[n*i+j];
}
void matrix_transpose(float* A, int m, int n, float* C)
{
     int i, j;
    for (i=0;i<m;i++)
        for(j=0;j<n;j++)
            C[m*j+i]=A[n*i+j];
}
int matrix_inversion(float* A, int n, float* AInverse)
{
    int i, j, iPass, imx, icol, irow;
    float det, temp, pivot, factor=0;
    float* ac = (float*)calloc(n*n, sizeof(float));
    det = 1;
    for (i = 0; i < n; i++)
    {
        for (j = 0; j < n; j++)
        {
            AInverse[n*i+j] = 0;
            ac[n*i+j] = A[n*i+j];
        }
        AInverse[n*i+i] = 1;
    }

    for (iPass = 0; iPass < n; iPass++)
    {
        imx = iPass;
        for (irow = iPass; irow < n; irow++)
        {
            if (fabs(A[n*irow+iPass]) > fabs(A[n*imx+iPass])) imx = irow;
        }

        if (imx != iPass)
        {
            for (icol = 0; icol < n; icol++)
            {
                temp = AInverse[n*iPass+icol];
                AInverse[n*iPass+icol] = AInverse[n*imx+icol];
                AInverse[n*imx+icol] = temp;
                if (icol >= iPass)
                {
                    temp = A[n*iPass+icol];
                    A[n*iPass+icol] = A[n*imx+icol];
                    A[n*imx+icol] = temp;
                }
            }
        }

        pivot = A[n*iPass+iPass];
        det = det * pivot;
        if (det == 0)
        {
            free(ac);
            return 0;
        }

        for (icol = 0; icol < n; icol++)
        {

            AInverse[n*iPass+icol] = AInverse[n*iPass+icol] / pivot;
            if (icol >= iPass) A[n*iPass+icol] = A[n*iPass+icol] / pivot;
        }

        for (irow = 0; irow < n; irow++)
        {

            if (irow != iPass) factor = A[n*irow+iPass];
            for (icol = 0; icol < n; icol++)
            {
                if (irow != iPass)
                {
                    AInverse[n*irow+icol] -= factor * AInverse[n*iPass+icol];
                    A[n*irow+icol] -= factor * A[n*iPass+icol];
                }
            }
        }
    }

    free(ac);
    return 1;
}

float kalman_update(float gyroscope_rate, float accelerometer_angle)
{

   static  float A[2][2] = {{1.0, -0.02}, {0.0, 1.0}};
   static  float B[2][1] = {{0.02}, {0.0}};
  static   float C[1][2] = {{1.0, 0.0}};
  static   float Sz[1][1] = {{57.5}};
  static   float Sw[2][2] = {{0.005, 0.005}, {0.005, 0.005}};

   static   float xhat[2][1] = {{0.0}, {0.0}};
   static   float P[2][2] = {{0.005, 0.005}, {0.005, 0.005}};

    float u[1][1];
    float y[1][1];

    float AP[2][2];
    float CT[2][1];
    float APCT[2][1];
    float CP[1][2];
    float CPCT[1][1];
    float CPCTSz[1][1];
    float CPCTSzInv[1][1];
    float K[2][1];
    float Cxhat[1][1];
    float yCxhat[1][1];
    float KyCxhat[2][1];
    float Axhat[2][1];
    float Bu[2][1];
    float AxhatBu[2][1];
    float AT[2][2];
    float APAT[2][2];
    float APATSw[2][2];
    float KC[2][2];
    float KCP[2][2];
    float KCPAT[2][2];

    u[0][0] = gyroscope_rate;
    y[0][0] = accelerometer_angle;

    matrix_multiply((float*) A, (float*) xhat, 2, 2, 1, (float*) Axhat);
    matrix_multiply((float*) B, (float*) u, 2, 1, 1, (float*) Bu);
    matrix_addition((float*) Axhat, (float*) Bu, 2, 1, (float*) AxhatBu);

    matrix_multiply((float*) C, (float*) xhat, 1, 2, 1, (float*) Cxhat);
    matrix_subtraction((float*) y, (float*) Cxhat, 1, 1, (float*) yCxhat);
    //matrix_multiply((float*) C, (float*) AxhatBu, 1, 2, 1, (float*) Cxhat);
    //matrix_subtraction((float*) y, (float*) Cxhat, 1, 1, (float*) yCxhat);

    matrix_transpose((float*) C, 1, 2, (float*) CT);
    matrix_multiply((float*) C, (float*) P, 1, 2, 2, (float*) CP);
    matrix_multiply((float*) CP, (float*) CT, 1, 2, 1, (float*) CPCT);
    matrix_addition((float*) CPCT, (float*) Sz, 1, 1, (float*) CPCTSz);

    matrix_multiply((float*) A, (float*) P, 2, 2, 2, (float*) AP);
    matrix_multiply((float*) AP, (float*) CT, 2, 2, 1, (float*) APCT);
    matrix_inversion((float*) CPCTSz, 1, (float*) CPCTSzInv);
    matrix_multiply((float*) APCT, (float*) CPCTSzInv, 2, 1, 1, (float*) K);

    matrix_multiply((float*) K, (float*) yCxhat, 2, 1, 1, (float*) KyCxhat);
    matrix_addition((float*) AxhatBu, (float*) KyCxhat, 2, 1, (float*) xhat);

    matrix_transpose((float*) A, 2, 2, (float*) AT);
    matrix_multiply((float*) AP, (float*) AT, 2, 2, 2, (float*) APAT);
    matrix_addition((float*) APAT, (float*) Sw, 2, 2, (float*) APATSw);
    matrix_multiply((float*) K, (float*) C, 2, 1, 2, (float*) KC);
    matrix_multiply((float*) KC, (float*) P, 2, 2, 2, (float*) KCP);
    matrix_multiply((float*) KCP, (float*) AT, 2, 2, 2, (float*) KCPAT);
    matrix_subtraction((float*) APATSw, (float*) KCPAT, 2, 2, (float*) P);

    return xhat[0][0];
}
/////////////////////////////////////////////////////////////////////////////

网友:
回楼上,上电后我就将0x20寄存器设成0xc7, 而且读出来也是0xc7, Y轴有时很大力的甩会有变化,但Z轴不管如何,从没变化过。等我将540陀螺和这个加速度计搞好,跟你学习一下kalman滤波。

楼主:
研究了好几天,这个kalman滤波非常难缠,始终没能找到怎样评估滤波波形的方法。今天把kalman运用到自平衡小车,发现调高R_angle,滤波会滞后。另外,发现kalman滤波与陀螺仪的零点无关,上个波形——小车能平衡站立,黄色是陀螺仪直接积分的结果,因为静止时陀螺仪输出为一小的负值,故随时间推移,积分曲线一直下探。

网友:
真不错,LZ可否试验下用指尖敲击陀螺仪?
前面我用LY530ALH时发现抗震性能不敢恭维!

网友(2010-10-09):
回复 楼主:

请问调用stateUpdate(const float gyro_m)时,gyro_m是什么单位?是(degrees/sec)吗?还有kalmanUpdate(const float incAngle)时,incAngle是直接从LIS3LV02DQ起出的值吗?

还请问方便留下email或QQ联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研究了好几天,这个kalman滤波非常难缠,始终没能找到怎样评估滤波波形的方法。今天把kalman运用到自平衡小车,发现调高r_angle,滤波会滞后。另外,发现kalman滤波与陀螺仪的零点无关,上个波形——小车能平衡站立,黄色是陀螺仪直接积分的结果,因为静止时陀螺仪输出为一小的负值,故随时间推移,积分曲线一直下探。

引用图片

用MEMS器件做惯导应用系统,低通滤波很重要。

你说的“静止时陀螺仪输出为一小的负值”这个是陀螺仪的零点漂移,多产生于MEMS器件、运放及ADC采样等模拟电路的温漂。
解决办法主要有动态与静态两方面:

静态的需要调整陀螺仪、运放及ADC采样电路的工作点,要求精度高的可加入温度补偿反馈,这是硬件方法
软件可以在ADC后得到的数字量后加入零偏寄存器矫正静态误差,这个在很多IMU产品中都是最常用的方法
比如ADIS全系列数字IMU都有这样的寄存器。

动态的多用软件算法实现,比如德国四轴中的长时加权平均求中点的方法,其实就是软件实现一阶积分低通滤波。

网友:
请教楼主 发送的数据是无符号的字符数组 怎么显示出小于0的波形啊?

网友:
ST的元件電路有個140HZ的低通濾波,加上後抑制震動信號很有用,原廠說不加可以。但是用過之後,還是不要偷懶。

网友(2010-11-10):
看来也要装个VS2010了,有CHART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 能发下串口通信的子程序吗  困饶了好几天了!!!!!!

网友:
发送到示波器显示,要CRC,难道不要字头标识吗?请楼主指点下

楼主:
还是我来解释一下吧:
1、关于函数void CRC16(unsigned char *Array, unsigned char *Rcvbuf,unsigned int Len)需要明白以下:
   a、*Array是数组Array[8]的首地址,这个数组存放你所需要发送的4个通道数据,一个通道有高位和低位,所以4个通道需
      要8个unsigned char。
   b、*Rcvbuf是数组Rcvbuf[2]的首地址,这个数组存放校验码,同样也是高位和低位。
   c、Len是你发送的位长,调用时指定为8就ok。

  调用语句如下:CRC16(Array, Rcvbuf,8);

  紧接着发送 Array数组,然后发送Rcvbuf数组,就ok了。

  12楼的例程里面——CRC16(Array, Rcvbuf,8);//外部函数

                    for(i=0;i<8;i++)  USART_Transmit(Array);//外部函数

                    USART_Transmit(Rcvbuf[1]);//外部函数
                    USART_Transmit(Rcvbuf[0]);//外部函数

   这里再说明一下——发送Array数组时从下标0到下标7顺序发送,而发送Rcvbuf数组时先发送Rcvbuf[1],再发送Rcvbuf[0]
                     这是因为CRC16函数的Rcvbuf[0]是计算出来的校验码高位,Rcvbuf[0]是低位。这个串口示波器要求先发
                     送低位在发送高位。

   它会将顺序接收到的两个8位数据拼成一个WORD,前4个WORD分别对应4个通道,最后的一个WORD用于检验数据是否正确。

2、要使用哪个串口示波器应该将你的COM口设置为COM1,波特率设置为9600,因为这是不出钱的。

3、示波器的菜单栏的setup——communication protocol——设置为CRC16。

这样解释是否明白了,它要求每次发送10组数据,其中8组是你的4个通道数据,2组是校验码。

祝好运。

网友(2010-12-10):
回复 楼主:
现在的示波器还是没有波形显示,画面没有一点动作。设置没问题CRC16,COM1,9600。不过选CHECK SUM方式,有杂乱波形,选CRC16没显示。

我用串口调试观察 ,数据发送的正确,就是不知道CRC对不对,我设置的前8组数据每次都一样,为什么CRC的后两组的值还是一直变化,是这个问题吗?下面是我的程序,给纠正下!!!
void main()
{
   InitSysCtrl();

   #ifdef FLASH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endif

   SpiInitGpio();
   SciaInitGpio();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ADCSetup();
   spi_init();
   SCIAInit();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 = 1;
   n=0;
   for(;;)
   {   //adcspi(8);
       //spi_rdytx(rdata);
           //scitx(rdata);
       ADCTX();          这是对8组数据的设置,SCI-TX[0]到[7]。
       //crc_num();
       //crc();
           CRC16();      CRC程序,求出CRC的两组数据。

       scitx_ready();       发送子程序 ,依次发送10组数据。
    }
}

void ADCTX()
{   //Uint16 t,x;
    //t= AdcResult.ADCRESULT0;
        //x=t*3/5;
    //sci_tx[2] = x<<4;
        //sci_tx[3] = x>>4;
    //sci_tx[4]=(t&0x0f80)>>7;
        //sci_tx[5]=t&0x007f;
sci_tx[0] = 0xff;                     这是成每次都是一样的数据 ,共八组。
sci_tx[1] = 0xff;
sci_tx[2] = 0xff;
sci_tx[3] = 0xff;
    sci_tx[4] = 0x00;
    sci_tx[5] = 0x00;
    sci_tx[6] = 0x00;
    sci_tx[7] = 0x00;
}

void CRC16()
{
    //unsigned short CRC;
    unsigned char i,j;
    CRC = 0xffff;

    for (i=0;i<10; i++){
        CRC ^= sci_tx;
        for (j=0;j<8;j++) {
            if (CRC & 0x01)
                CRC = (CRC >>1 ) ^ 0xa001;
            else
                CRC = CRC >> 1;
        }                                                    CRC的子程序,把2组CRC数据排在后两组,第8和9组。
    }
     sci_tx[9]=(CRC&0xff00)>>8;//高位
     sci_tx[8]=(CRC&0x00ff);//低位
}

void scitx_ready()
{   int i;
    for(i=0;i<10;i++)
        {
           while(SciaRegs.SCICTL2.bit.TXRDY != 1);                    串口发送 一次发送10组!!
           SciaRegs.SCITXBUF = sci_tx;
        }
}

楼主:
兄台,你这个自己改写的CRC16函数肯定不对嘛。for (i=0;i<10; i++){
——你想要表达什么?10个BIT还是什么?你需要检验的是8 BIT,产生2 BIT的检验码,一共发送10 BIT。
拜托,请不要怀疑我给出的代码,只要你按我给的代码,它不可能不显示波形的。你要自己改写函数,为什么不先用我给的函数,测试出波形后自己再改写呢,因为你不能保证你改写正确,这样自己会有很多疑虑。

网友:
顶起来

lz 的万用板 多少钱一块

发现电子市场卖的这种板 较贵  2块钱一块

大家有打板的没有 可以分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错误 ,一直没发现 再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个这个AVR的源程序吗?

网友(2011-11-11):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一下R_angle 、Q_angle这些参数具体的含义呢?调节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
正需要这个,收藏。

网友:
需要,标记一下

网友(2011-12-14):
膜拜下传说中的卡尔曼滤波器~~

网友(2013-01-06):
mark一下,我也在研究卡尔曼,最后发现很慢

网友:
好资料啊,搞了半天用互补滤波很不理想

网友(2014-03-14):
楼主给个完整程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LIS3LV02DQ是数字接口,如果有x轴信号,芯片不太应该有问题,看看20h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如果设 ...

楼主,你这个程序的卡尔曼滤波函数入口参数只有两个,float kalman_update(float gyroscope_rate, float accelerometer_angle)。代表的是什么啊?同一个方向加速度计个陀螺仪输出的角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