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第一次用可控硅,这个三相可控硅控制电路有没有问题,能正常控制电机通断吗?---详情

楼主(2010-08-06):
第一次用可控硅,这个三相可控硅控制电路有没有问题,能正常控制电机通断吗?见下图,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呢?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人回啊。。。。。。。

网友:
我也没用过,顶一下。

网友(2010-10-16):
楼主用过了吗?

网友:
光耦是过零型的,不好使,换不过零的吧,比如3041

楼主:
谢谢【4楼】 xiaobendan 仲跻东。有机会试试效果。

网友:
3041 不过零型?

网友:
请问一下  330欧姆的电阻要多少功率的啊

楼主(2010-11-28):
1/2W

网友:
现在我也在搞这个,只是是两项380的电动机。
先记号下,
搞好了放图

网友(2014-03-23):
不知道你电机多大功率的?

网友(2016-04-29):
楼主这个电路怎么样,可否控制三相电机启动

网友:
楼主你的电路r7会烧了,把c1换成肖基特二极管,R?去掉

网友(2017-04-05):
没有 帖子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