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模块的工作温度范围

楼主(2010-08-06):
这几天在选GPRS模块,看了很多公司的模块,都没有发现有-40℃~85℃这个范围的
why? tks!

网友:
应该是晶体的工作范围达不到这个温度
频率稳定度要求比较高?

楼主:
谢谢ls
我是用在集抄终端上,SAGEM HILO 可能价格扛不住..

网友:
SAGEM的贵族模块,我们用在工程车上做数据采集的,性能一流,价格也一流。如果价格扛不住,就用华为的吧,-30~70,国内都在用,基本都是工业环境,没听说谁家用的时候温度扛不住的。

楼主:
正在看EM310的资料
datasheet上的温度:
正常工作温度:-20°C~+70°C
扩展工作温度:-30°C~-20°C 和 +70°C to~+75°C

-30°~+75°就是它的极限工作温度?

网友:
扩展工作温度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温度下还能正常工作?应该不是吧?要不不就划到正常工作温度下了?
扩展工作温度是不是在这个温度下,只能坚持一段时间?或者出错率升高了?

楼主:
ls所问的正时我的问题
好多代理商都把正常工作温度标成扩展温度

网友:
-40~+85是有的,Sierra AirPrime Q2687RD

正常工作温度:-30°C~+70°C
扩展工作温度:-40°C~+85°C 此时系统固件,短信,电话,数据业务仍旧能可靠运行,但某些扩展功能可能失效

网友:
用移为M10吧,-45to+85,我有个客户就是用在集抄终端上的,目前使用情况良好,想沟通了解加QQ联系:344646215

网友:
车载GPS 温度范围如何? 不能说,车开到西伯利亚,GPS就不能用了吧

网友:
用Em310 ,GTm900,TELIT  都可以啊 ,我们也做集抄终端,用telit 效果还不错

网友:
移为M10,M20 都是工业温度。资料索取QQ 1085882710。支持TCP/IP,HTTP,SMTP,FTP,MMS协议。可用OPEN CPU资源

网友(2010-10-20):
G600功能介绍:工业级模块  应用 电力、车载、直放站、安防
1.  支持频段:900/1800
2.  物理特性:35.0 x 32.5 x 3.0 毫米、重6克、定位孔直劲2.4 x3.0(高)
3.  工作温度:-30 ~ +75 ℃
     存储温度:-40 ~ +85 ℃
4.  工作电压:3.3 ~ 5.2V(宽工作电压,可直接使用电池和5.0V单片机)
     睡眠电流: 1.6 毫安(DRX9) 、 24mA(休闲模式)、260mA(电话)、420mA(GPRS)、最大电流2安
5.  波特率:1200 ~ 230400(且支持自适应波特率)
6.  支持内置PPP协议栈(最大下载速度为85.6Kbps,最大上传速度为42.8Kbps)
7.  支持MUX多路复用功能
8.  支持文本和PDU格式短信功能
9.  支持两路语音通话功能和DTMF,并有回音、侧音,增益的调节功能
10. 支持ADC功能,便于测量模块和外部电压值
11. 可使用SIM卡(移动全球通、动感地带、神州行、移动3G活卡、联通如意通、联通3G沃卡及其它专用数据卡)
12. SIM卡支持电压        1.8V 或 3.0V
有问题可以加我QQ:332501977 请注明通信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