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跳过AVR直接学习PIC单片机吗? 之后是否可以立即学ARM?

楼主(2010-08-06):
我学51单片机有几天了, 现在在做一个GSM通讯的项目。 感觉51单片机资源太少了, 看到很多商业应用都是MicroChip的芯片, 而且PIC资源挺丰富的。

问题1: 请问我可以跳过AVR单片机的学习直接学PIC吗?
问题2: 请问AVR单片机和PIC的最大不同点是什么方面, 例如应用上偏向于什么方面?
问题3: 请问我可以在学习PIC之后学习ARM9嵌入式开发不? ARM7有必要学习吗? 学习了ARM9是不是也懂ARM7的开发了?

这里做一点个人的简要说明, 我之前是做Win32开发的, 熟悉操作系统原理, 包括WIN32驱动开发, 熟悉网络技术。 C/C PlusPlus & C#/ Sql 等。 JAVA没弄过, 一直跟着Microsoft跑,呵呵。  电子方面我曾经做过家电类的维修工作。对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有些了解,但不全面。 现在侧重在桌面开发。

这个帖子的标题不知道这样写合适吗? 而且不知道发在该版块符合规定不? 比较宽泛了的话题。

最后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多给我些建议!

网友:
avr现在很贵 别学avr了

网友:
不想当厨师的司机不是好裁缝

楼主:
AVR贵不要紧,我意思是如果学了PIC那么AVR是不是也懂了呢?

网友:
pic不必AVR难。。。

网友:
跳过AVR直接学习PIC单片机??

楼主这是矮化AVR?
认为ARM9》ARM7》PIC》AVR》51?

合适是最好的

楼主:
呵呵, 让楼上的兄弟见笑了, 我是因为不了解arv和PIC,百度上看了下他们的性能, 众说纷纭,所以只好到专业的坛子请教高手了!

网友:
6楼幽默

网友:
3楼幽默

网友:
用什么MCU,是根据你项目的需求来决定。其实个人认为PIC = AVR,只是PIC的芯片种类繁多,可选择的芯片比AVR多点而已。

网友:
楼主的描述让我深刻理解了什么叫“术业有专攻”。这司机做的菜真不咋地

网友:
对于应用来说,啥MCU 都一样,CPU + 寄存器+总线+外围设备。变来变去都那个样

网友:
我先学51 然后 ARM 、PIC、AVR,不要认为学了ARM就会很厉害~!单片机也可以是王道!~

楼主:
我也想学ARM先,可是先学ARM,可现在要做项目了,用不上ARM。 不过对ARM有兴趣!

网友:
直接学学STM32 然后转ARM吧

网友:
不想当厨师的司机不是好裁缝
===============================
毛主席的战士恢常的幽默!我笑老(^_^)y

网友:
AVR不能型号的区别在于外设的不同,内核都是一样的,低档的内核也就少了一个硬件乘法器

而PIC则在内核上有所不同,低档的指令就少,高档的指令就多,造成低档的性能也很低,但低价。

而且PIC是四分频的。

网友:
请问可以直接跳过单片机,学习PC编程吗?

网友:
今晚是不是要跳过吃饭,先吃菜

网友:
呵呵,在手机上回复的。
建议lz用心学一样,一样学通了,其它的东西也就都变得简单了。
做项目是需要有很多考虑的,如果只是玩玩,随便了。

楼主:
我做的项目大部分工作是上位机, 下位机对环境没啥要求的。 至于楼上说的用心学习一样, 这点没错, 我也是这样做的, 当初学习编程的时候,也曾经在C++和Delphi以及VB徘徊, 可以说当时都懂一些,最后还是用C/CPP了。我的意思是希望大家给个好的建议,我想提高效率,不想多走弯路, 我说我熟悉的那些东西,确实是熟悉,我只是简单说明一下自己的技术基础,以便大家给出针对性的建议。并不是那种蜻蜓点水的吹嘘。学习51单片机的时候,感觉没啥难度,基本上是一看就会, 至于说精通那不敢说,也没必要,做了多年的开发,我深知目标是实现需求,至于使用什么技术(细节)那是次要的了。

网友:
pic是型号很多  不过好像是在这个型号的基础上增加或减少一个功能就成了另一个型号了   14位数据线  奇怪    最讨厌的是明知有问题还卖  晶振有的都不起振

网友:
肯定先搞arm.最好是高级arm外带os.然后片机,m3随便玩玩

网友:
能做好c++和家电维修,,话说修手机还是蛮来钱的,混不好就回老家修手机。

网友:
学那么多干嘛

网友:
就学51可以了,其他都是一样的。

网友:
哪来那么多先前条件,其实哪个起手都一样
只不过因为单片机的话不像ARM要弄个LINU/WINCE上去,导致先单片机再ARM会好点
其实也不必,先裸奔ARM,再带着操作系统奔ARM就可以了。
ARM几的话无所谓,裸奔ARM就像个单片机,带了操作系统才体现了ARM的强大,通过复杂硬件驱动来换取应用平台的大显身手
至于学哪种类型,个人觉得没必要细究先哪个后哪个,因为都差不多,搞懂一个,别的也就都会了
第一个学的肯定是最难的,所以关键是自己的效率。

网友:
好多GSM模块是串口通信的呀,51控制它没什么难度呀。内存也够呀,外部ram也可以直接访问呀,标准C函数库也支持呀,速度也有1T的呀,外部器件也很容易控制的呀,你还用顾虑什么?